紧急求助,量产单片机出问题,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9-08-18):
这是一个灯饰的PCB,STC15F101W控制UCS1903,做样没有问题,量产了2000个,产品到客户那里,还没有开始用,就坏了40个,一查是单片机的第5和第6脚的IO口损坏,这两个脚是悬空的,用的是铝基板。这两个脚原本是用来烧录IC用的,后来IC叫厂家烧录好了,所以这两个口在电路上并没有使用。为什么这两个口损坏,请教一下大师,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是静电打坏了。

网友B:
1.2.3脚耐压只有12V

楼主:
1903有耐压24v的型号,所以那个1903ic没有问题

楼主:
主要是单片机坏

网友C:
可以试试让5、6脚强输出0或者1试试,可以避免通电的时候引脚积累电荷。但是未通电状态下被静电打坏用这个办法不行。

网友D:
5,6脚接个下拉电阻试试

网友B:
给我第一眼感觉就是24V这几路接法问题
24V这路可调电源可以拉个12V上去看看效果,烧的话
24V这路可调电源在拉个5V上去看看效果
8脚VCC接成这样也行,8脚只要吃到5V就可以了
像这种1903芯片VCC电流看上去应该就在1-2个MA上下
单片机上电没复位前,GPIO准IO模式,1903的8脚没电不工作
单片机复位完了,程序里设推挽模式,1903的8脚得电工作,等效一个RC延时

网友B:
简单的调试也很简单
板子上1903的8脚VCC全部人为接GND
这个时候万用表或示波器量下1903和单片机的引脚全部电压
板子上芯片8脚得电
板子上1903的6脚人为接GND
这个时候万用表或示波器量下1903和单片机的引脚全部电压

网友E:
可能是在程序烧录的时候静电打坏的。建议烧录引脚上接两个钳位二极管,一个到地,一个到VCC.

网友F:
只是5、6两个io坏了?还是单片机也不能运行了。

楼主:
单片机的IO口已经全部是推挽输出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是5、6两个io坏了?还是单片机也不能运行了。

有一个口坏,单片机也无法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让5、6脚强输出0或者1试试,可以避免通电的时候引脚积累电荷。但是未通电状态下被静电打坏用这个办 ...

原来就是强输出1的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做措施并不是马上看出效果,因为1千块板,就坏了30多块单片机,不良品在4%左右,后续会不会有继续坏,还不知道。所以比较难查原因。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一个口坏,单片机也无法工作了

无法工作,意思烧别的程序还是能烧进去的?

除开后面的电路,前面7805+单片机应该没啥问题,至少也不会这么大概率故障。
要不你试试,把单片机的第8脚加一个5v的smb封装的稳压管,可以跨接在1903的64脚上,这样也不需要改pcb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一个口坏,单片机也无法工作了

你先试着加一个稳压管,保护下单片机的8脚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法工作,意思烧别的程序还是能烧进去的?

除开后面的电路,前面7805+单片机应该没啥问题,至少也不会这 ...

单片机烧了就是完全不工作了,程序也不可能烧录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先试着加一个稳压管,保护下单片机的8脚看看吧

我现在的问题是概率的问题,就是说我现在做了措施,也看不出效果,因为不是所有电路板都是这样,出去1千块电路板,坏了40块左右,

楼主:
我现在估计跟铝基板有点关系,虽然没有证据,因为铝基板不同玻纤板,假如铝基板质量不好,铝基板的铝板跟电路绝缘不好带了电,然后单片机的5,6脚接了两个大焊盘,焊盘跟下面的铝板就是只有一层薄薄的绝缘层,一通电的时候,电源通过这个绝缘层的电容串到单片机IO口上

楼主:
因为很多情况下是单片机IO坏,所以我估计78L05电源那里问题不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概率的问题,就是说我现在做了措施,也看不出效果,因为不是所有电路板都是这样,出去1千 ...

这个概率足够高了,值得试下。
这种问题最好的建议就是多动手,别怕麻烦

我遇到几次比你这还棘手的问题,都是低概率、客户使用两三个月才开始出现的,当然最终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概率足够高了,值得试下。
这种问题最好的建议就是多动手,别怕麻烦

概率是太高了,主要是大部分产品已经到客户那里去了,还有少部分还在厂里

楼主:
假如是1千多个客户还好办,4%的不良品可以接受,现在就是一个客户,这个客户还是最大的客户

网友G:
5、6脚都悬空了,怎么还能坏?8脚接的是工作于24V的驱动IC,建议9脚串联一个合适的电阻来保护IO,至少300欧姆以上。
测试下7805输出是否有冲击,见过有人24V上电时,7805能冲到10V再回到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