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检测PWM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9-08-18):
我需要检测输入的PWM信号的周期和占空比,如果采用CUBE进行配置,不知道该怎么进行相关的设置,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是捕获吗?

网友B:
https://wenku.baidu.com/view/42419a286d85ec3a87c24028915f804d2b1687c4.html

网友C:
没有使用过CUBE

网友D:
http://www.st.com/en/development-tools/stm32cubemx.html

网友E:
正常都是自己使用ST的库函数编写的。

网友F:
https://wenku.baidu.com/view/00e0fc53a7c30c22590102020740be1e640ecc1e.html

网友G:
直接使用定时器配置就行。

网友H:
https://wenku.baidu.com/view/1f708cea83c4bb4cf6ecd1bd.html

网友I:
不一定用cube,手工配置也行

楼主:
谢谢你发来的这篇东西

网友J:
输入捕获就行了呗

网友K:
stm32cubeMx工具只是帮你做些基于时钟、gpio及相关功能的基本使能或禁用配置,具体功能实现代码还得
用户添加

网友L:
当然很多相关函数可以从函数库中直接得到。

网友M:
关于你的需求,STM32CUBE库里有相关例程,你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