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JET51A的驱动安装不了

楼主(2019-08-18):
电脑是WIN10系统,刚开始装好能用,随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再也装不上驱动了,装了无数次了,电脑也启动无数次了,到底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请问现在可以了吗?需要安装什么特殊的软件或驱动吗?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smart tools和JET511A都不行,禁用了驱动强制签名,设备管理器里也看不到

网友C:
LZ可以试试高级启动中禁用驱动程序签名强制

网友D:
我也是,如果可以了请帮帮忙!!!

网友E:
在电脑设置里设备管理器看到一个未知的驱动,打开它选择自己找驱动安装软件,在浏览那选择你下载jet51插件文件夹,然后安装等待就好了。我的是win8.1

网友F:
硬件兼容的任何驱动程序所导致的

网友G:
搜索下载“驱动人生”程序。

网友H:
安装这个驱动用驱动人生软件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I:
需要把原来的驱动卸载掉在安装的

网友J:
更换其他版本的驱动安装

网友K:
下载正确的系统 驱动

网友L:
驱动被损坏了?

网友M:
驱动分很多版本,XP版,win7版,win8版

网友N:
需要完全卸载驱动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O:
去官网或者第三方 免费安装,更新,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