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时钟频率的规划工具

楼主(2019-08-18):
NuTool-ClockConfig_V1.03.0000
修订记录
Supported M031, NUC1261, NUC2201, NUC029xDE, NUC029xEE, NUC029xGE and NUC029TAE.
提供开发初期各模组时钟频率的规划工具,适用于所有NuMicro®家族单片机。        V1.03.0000
2019-7-3
http://www.nuvoton.com.cn/resource-files/NuTool-ClockConfigure_V1.03.0000.zip

楼主: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1.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3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2019/08/18-12:56:2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NuMicro generated code file
*
* Copyright (C) 2013-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MCU:M4TKLE6AE(LQFP48)
Base Clocks:
Enabled-Module Frequencies:
FMCIDLE=Bus Clock(HCLK):Disabled/Engine Clock:
ISP=Bus Clock(HCLK):Disabled/Engine Clock:
WDT=Bus Clock(PCLK):Disabled/Engine Clock:
WWDT=Bus Clock(PCLK):Disabled/Engine Clock:
********************/

#include "M451Series.h"
/*----------------------------------------------------------------------------
  Define HXT clock.
  Please locate and modify the real one in your project.
  Otherwise, the project may fail to build.
*----------------------------------------------------------------------------*/
#define __HXT         (0UL)  /*!< High Speed External Crystal Clock Frequency */

/*
* @brief This function updates clock registers to fulfil the configuration
* @param None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void SYS_Init()
{
    /*---------------------------------------------------------------------------------------------------------*/
    /* Init System Clock                                                                                       */
    /*---------------------------------------------------------------------------------------------------------*/
    //CLK->PWRCTL = (CLK->PWRCTL & ~(0x0000000Ful)) | 0x0000001Ful;
    //CLK->PLLCTL = (CLK->PLLCTL & ~(0x000FFFFFul)) | 0x0005C02Eul;
    //CLK->CLKDIV0 = (CLK->CLKDIV0 & ~(0x00FF0FFFul)) | 0x00000000ul;
    //CLK->CLKDIV1 = (CLK->CLKDIV1 & ~(0x000000FFul)) | 0x00000000ul;
    //CLK->CLKSEL0 = (CLK->CLKSEL0 & ~(0x000000FFul)) | 0x0000003Ful;
    //CLK->CLKSEL1 = (CLK->CLKSEL1 & ~(0xF3777703ul)) | 0xB377770Ful;
    //CLK->CLKSEL2 = (CLK->CLKSEL2 & ~(0x000000FFul)) | 0x000000ABul;
    //CLK->CLKSEL3 = (CLK->CLKSEL3 & ~(0x00000203ul)) | 0x00000003ul;
    //CLK->AHBCLK = (CLK->AHBCLK & ~(0x0000809Eul)) | 0x00008004ul;
    //CLK->APBCLK0 = (CLK->APBCLK0 & ~(0x1D0F73FFul)) | 0x00000001ul;
    //CLK->APBCLK1 = (CLK->APBCLK1 & ~(0x02031001ul)) | 0x00000000ul;
    //CLK->CLKOCTL = (CLK->CLKOCTL & ~(0x0000007Ful)) | 0x00000000ul;
    //SysTick->CTRL = (SysTick->CTRL & ~(0x00000005ul)) | 0x00000000ul;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Enable clock source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LIRCEN_Msk|CLK_PWRCTL_HIRCEN_Msk|CLK_PWRCTL_LXTEN_Msk|CLK_PWRCTL_HXT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source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LIRCSTB_Msk|CLK_STATUS_HIRCSTB_Msk|CLK_STATUS_LXTSTB_Msk|CLK_STATUS_HXTSTB_Msk);

    /* If the defines do not exist in your project, please refer to the related clk.h in the Header folder appended to the tool package. */
    /* Set HCLK clock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Set PCLK-related clock */
    CLK->CLKSEL0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PCLK0SEL_Msk;
    CLK->CLKSEL0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PCLK1SEL_Msk;

    /* Enable IP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FMCIDLE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ISP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WDT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WWDT_MODULE);

    /* Set IP clock */
    CLK_SetModuleClock(WDT_MODULE, CLK_CLKSEL1_WDTSEL_LIRC, MODULE_NoMsk);
    CLK_SetModuleClock(WWDT_MODULE, CLK_CLKSEL1_WWDTSEL_HCLK_DIV2048, MODULE_NoMsk);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SystemCoreClock.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return;
}

/*** (C) COPYRIGHT 2013-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上面是生成的代码,非常悬空,新版的,比从前的直接出寄存器配置强多了

网友A:
配置很方便,图形化。不用再考虑哪一步用什么寄存器了。

网友A:
太棒了,竟然可以一目了然的看清楚每个外设时钟,怎么不早点分享呢。

网友B:
太棒了,下载试试看。

网友B:
果然很方便,用新唐的,赶紧下载了。

网友C:
试了一下,真的不错,跑起来很好用。

网友D:
上手容易。配置方便,代码可用度高,直接基于最新BSP的。

楼主:
非常感谢这么多人支持。

网友E:
非常不错,可以清楚的知道每条时钟线的时钟了。

网友F:
感谢楼主分享!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