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做一个数控电源

楼主(2019-08-18):
(无正文)

楼主:
如果结合电路原理图的话更好!谢谢啦~~

网友A:
期待专业人士解答

楼主:
额,自己顶一下!!我上次用DAC0832和TL062做的,结果波形不对,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出原因。

网友A:
看来你得把模电学完学好一点

网友B:
IV转换,再VI转换(运放加MOS);
或者用三极管:IB控制IC

网友C:
把uA级的电流放大至mA级

网友D:
稍微分析一下, 电流采样应该不是问题, 楼主可能要的是通过电流反馈, 实现一个受控恒流的输出吧.

网友B:
你怎么会弄到uA级电流放大, 这么高要求的信号放大, 在电源这种电气环境复杂的系统里, 真的有难度

网友E:
有怀疑精神挺好,但估计是你测试方法不恰当

网友F:
需要将电流放大

网友G:
完全看的是云里雾里

网友H:
数控恒压恒流电源?

网友:
如何制作一个简易的数控电源?

网友I:
什么是数控电源

网友J:
数控DCDC电源和DCDC数控开关电源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K:
程控电源与数控电源有什么区别?

网友L:
供压应该是直流电源

网友M:
如何设计简易数控直流电源

网友N:
对于电源有哪些条件要求

网友O:
用过UC3843做数控电源的吗?

网友P:
做DC-DC时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O:
UC3843能输出2A的电流吗?

网友H:
数控电源/电子负载多少呢

网友N:
数控恒流电源?

网友:
楼主有原理图吗?

网友M:
开关电源与数控直流电源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I:
电源都有哪些要求?

网友L:
要做一个的数控电源,0-9.9V

网友J:
电源故障都有哪些情况分析?

网友K:
程控便宜,数控贵?

网友P:
数控直流稳压电源设计

网友Q:
http://www.ti.com.cn/zh-cn/ampli ... sense/overview.html
可以看看TI的电流检测放大器的产品。

网友R(2020-01-14):
大佬,不知道你实现了ua到MA的放大没有?我现在也要使用这个功能来测量单片机工作电流,我的单片机的电流是1.7UA左右,现在想要测量这个电流.我是不是应该选用电阻大一点的采样电阻,而不使用100毫欧一下的康铜丝采样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