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P的接口问题求助

楼主(2019-08-18):
网络芯片与SFP相联接,该注意些什么呢?
我用DM9000,网络信号的输入输出接SFP,不能通讯,后来又用W5500,接到SFP上也不能通讯,以检查,W5500接个RJ45后,能用网线正常通讯。
第一次用SFP,反复看SFP的信号定义与接线,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你需要找一块支持SFP的PHY芯片

网友B:
楼主,你这一看,就是没搞明白。 DM9000可以接光纤,但是不是你那种SFP光模块,而且驱动也不一样。你要找找 AFBR-5803这种类型的光模块,以太网转光纤的。

网友B:
可以加我,Q1173835224

网友C(2019-09-18):
你这个网口的sfp应该只支持千兆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