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cc2430一个指令周期是几个时钟周期

楼主(2019-08-18):
cc2430一个指令周期是几个时钟周期

网友A:
51机有那3种~~~

网友B:
CC2430包括一个增强型的8051单片机CPU内核。

网友C:
相比一般工业标准的8051的一个指令周期需要12个时钟周期而言,改进型的8051 CPU内核有在执行速度上更为快捷,一个指令周期只需要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D:
楼上的正解,可以从手册上找出来

网友E:
虽然有很多 51 核单片机都标称为单时钟的. 但是其实大都资料都不能单周期完成.

网友F:
这个处理器的指令资料没有找到, 应该也不要太乐观, 软件上要多留些时间余量.

网友G:
这个一般是一个时钟周期的,,部分指令还会是两个三个时钟周期的。

网友H:
这个正如楼上所言,,需要具体看是什么指令的

网友I:
这个要看具体额指令了,,一般的都是一个周期的

网友C:
你可以看官方的手册 http://www.ti.com/cn/lit/pdf/swru191
关于 8051 CPU 的章节
单周期的指令, 大体是单目操作 A 寄存器或 C 位, 或者 A 和 Rn 寄存器的操作.
常用的指令, 大都是 2-3 个周期, 跳转类的指令基本是 3-4 周期, 调用6周期, 返回4周期.

网友A:
如果是标准8051内核的话,是经过时钟分频的。12分频。

网友J:
这个手册上应该有详细的说明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