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谁能提供ADS1218 DEMO 源代码

楼主(2019-08-18):
谁能提供ADS1218 DEMO 源代码

楼主:
无法 正常切换测量通道,命令复位后可以设定一次,之后就没成功切换过一次...

网友A:
通道切换通过配置MUX(01H)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B:
是否通过寄存器,而不是RAM或者Flash?

网友C:
软件复位、软件触发,硬件片选、采样结束标志。

网友D:
推荐个流程:软RESET --- 延时1.5mSec --- 设置全部需修改寄存器 --- 延时20uSec --- 进入主循环

楼主:
多谢楼上,我仔细想想

网友D:
呵呵,客气,我之前做过这方面的

网友E:
我给你找下主循环的流程

网友F:
片选 --- 设置采样通道 --- 延时20uSec --- 设置读取一次采样值 --- 等待采样完成标志,空采空读一次 --- 延时20uSec --- 设置读取一次采样值 --- 延时20uSec --- 关闭片选 --- 等待采样完成标志 --- 片选 --- 延时20uSec --- 设置读取采样值 --- 延时20uSec --- 读取本次 24Bit 采样值 --- 关闭片选 --- 重复主循环过程或各位其他要求流程。

网友G:
这个很有用滴

网友H:
官网提供了一个数据处理软件, 看看里面有没有包含你想要的内容
http://www.ti.com/cn/lit/zip/slac087

网友I:
官网有何msp430通讯的demo,可以移植看看。

网友A:
官方提供了一个针对 Code Composer Studio 的 DCPFREETOOL 软件插件,应该是配置工具吧。

网友C:
http://www.ti.com.cn/cn/lit/ug/sbau068/sbau068.pdf
ADS1218-EVM可以找找这个板子的例程,官方的开发板。

网友J:
正常配置寄存器的值应该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