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类EEPROM可擦写多少次?

楼主(2019-08-18):
类EEPROM可擦写多少次?

网友A:
和代码区的flash一样的

网友B:
只是扇区小点

网友C:
10万次官方标称

网友D:
用程序空间存变化数据时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E:
EEPROM有固定的使用寿命

网友F:
一般在10万次以上

网友G:
datasheet上面写擦写寿命10万次

网友H:
EEPROM的擦写次数为100万次

网友I:
eeprom有读写次数限制。

网友J:
不局限一次,就是太多影响质量.

网友K:
今都号称10万次,甚至100万次

网友L:
可以尽情的读 写有限制,和质量等有关

网友M:
擦写次数为100万次

网友N:
一般在10万次以上,有的能到100万次以上

网友L:
任何的存储介质都有读写次数的限制

网友E:
不同型号、系列的产品,它们的寿命也不尽相同

网友K:
单片机用紫外线擦除,一般只有上百次

网友F:
有的能到100万次以上

网友J:
eeprom比flash多很多

网友G:
向EEPROM种写入数据实际上是一个烧写的过程,对EEPROM具有一定的破坏性

网友I:
EEPROM运行中可以擦除,并可以写入新的数据,不然它就没必要采用EEPROM了。

网友H:
IIC EEPROM可擦写100万次

网友N:
只是理论值。实际达不到100万次。

网友M:
EEPROM读次数无限制 而写的次数却在百万次以下

网友O:
曾经在调试代码的时候方晶while(1)里头直接运行,不过几秒后就取消,至今仍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