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没有输入信号时上电芯片就有一点烫

楼主(2019-08-18):
我用三个THS3091做功率放大,电路如下,输入2Vpp,30k的正弦信号,带负载20欧姆,用TINA仿真完全可以。但焊好电路后在没有接负载,没有输入信号时上电芯片就有一点烫

网友A:
输入信号不加负载时额

楼主:
加上负载时(实验时加1k电阻)特别烫,一上电就很烫

网友B:
查了datasheet了吗?

楼主:
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我在用像ths3001这类电流反馈运放时芯片总是烫

网友B:
建议楼主去看看这篇**吧,我最近也在学习功放,以后有什么可以讨论啊,呵呵http://www.nuedc.net.cn/forum.ph ... 5863&highlight=

网友C:
因为输出阻抗很小,大电流下,需要热焊盘与PCB良好接触,并与覆铜的GND合并,辅助散热。

网友D:
先看下焊接是否正常,然后就再加上负载的试试啦

网友E:
这个就检查下相关的阻抗匹配的问题的

网友F:
没有负载的话,这个电源芯片基本是不工作的

网友G:
这个是不应该的,查下芯片手册的检查下的

网友H:
应该是和不挂负载有关的,试试挂个负载看看。有些芯片必须要求挂个负载的。

网友I:
电路有问题应该是

网友J:
芯片内部有器件短路

网友:
芯片外部供电电压升高,导致芯片供电电压电流同时增大

网友K:
芯片输出端口负载变重?

网友L:
芯片击穿可能是某个IO引脚的电路

网友M:
按道理来说是不能发烫的

网友N:
一般是虚焊导致的

网友O:
阻抗偏小,导致电流大

网友P:
芯片内部短路?

网友Q:
属于正常范围之内

网友R:
芯片多数都有点发热

网友P:
选用的芯片功率过大。

网友:
散热不好且长时间大负荷工作

网友O:
芯片的供电电压过大

网友K:
在电源处串联一个小电阻值的功率电阻

网友N:
需要加焊维修。

网友L:
对电源或者对地短路

网友M:
没有散热片?

网友J:
芯片供电电流增大。

网友R:
晶体管开关的延迟,方波有线性(斜率)的原因所造成功耗

网友Q:
手感发烫一般的温度在55-60度

网友K:
这个还是 检查硬件吧

网友M:
CC2430内置的温度传感器?

网友M:
用DS18B20进行温度采集

网友S:
空载的时候是不应该发烫的,建议你再次检查原理图和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