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做一个图像处理的项目 不知道该如何选择dsp芯片。

楼主(2019-08-18):
做一个图像处理的项目 不知道该如何选择dsp芯片。

网友A:
有啥要求啊

楼主:
图像来自CCD TV camera,像素是1600X1200,每个像素是12位的

楼主:
大概是每秒30幅图像

网友B:
每幅图像都单独处理吗

楼主:
是的,做两次平滑

网友C:
怎么平滑打算

网友D:
一次相减,一次相除吧

网友E:
试试VS6522+ADSP-BF542

网友F:
定点 DSP 芯片的价格较便宜

网友:
5000和6000系列偏重于视频图像

网友G:
DSP芯片分为定点、浮点处理器

网友H:
定点处理器也可完成浮点运算,但精度和速度会有影响

网友I:
浮点DSP的结构实现DSP系统较容易

网友J:
C5000的还是C6000的呢

网友K:
- 如何确定DSP系统的运算量以选择DSP芯片?

网友L:
买个简单的开发板,5000系列就可以

网友M:
DSP芯片的价格也越来越低

网友M:
一般涉及数字图像处理方面的,程序的运算量都会比较大

网友N:
看TI的TMS320C6000系列的DSP吧

网友L:
5000,6000系列的dsp来说也便宜很多

网友F:
功耗较低的

网友K:
5000和6000系列偏重于视频图像处理

网友:
TI的2000系列DSP芯片偏重于工程应用领域

网友J:
选择DSP芯片时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网友G:
对于运算精度要求很高的处理,可选择浮点处理器。

网友I:
OMAP适合于多媒体

网友H:
DSP的指令效率很高,程序空间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N:
对性能要求高可以选C6000系列的

网友M:
一般低端的DSP芯片都满足不了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