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错位

楼主(2019-08-18):
我的设备功能是这样的:
1,fpga以7MB/S的恒定速度发送数据,数据从1-65535,依次递加。
2,USB工作在slave FIFO 异步模式
3,上位机使用C#编写,接收数据后判断后一个数据是否比前一个数据大1,
4,packet size 1024
现在的现象是:
接收到的数据一部分是按照加1的规律的,然后一部分数据错位了(1,3,5,7,9。。。。)。还有就是有时候接收到了1024个数据没有错误,但是下一个1024个数据和上一个1024个数据中间丢失了一部分数据。

楼主:
这是使用控制台接收到的数据,本来数据应该是连续的

网友A:
用的是哪个芯片,68013吗

网友B:
肯定是固件程序有问题吧,没有设计好,把程序贴出来大家共同研究下。

楼主:
固件设置有点问题。使用了4缓冲后问题解决。

楼主:
预料中的结果,先结贴吧,多谢大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