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复位对寿命有影响么

楼主(2019-08-18):
频繁复位对寿命有影响么

网友A:
对寿命没有影响吧,你要干啥了

网友B:
做一个系统,需要集成232通讯功能和PWM方波输出功能,现在我想把这两个功能区分开,区分方式就是用外部中断脚,平时运行PWM输出功能,触发中断后执行232通讯功能,如果要回复PWM输出,则需要按外部RST按键复位单片机,不知道这样对单片机寿命影响大不大

网友C:
晕死,哪个告诉你的要复位单片机?
通过一个按键切换不行么?

网友D:
按一次切换一次不好?

楼主:
回楼上,按一次切换一次不行,这个要给线上工人用,我不可能要工人记得按双数次是通讯,单数次是PWM输出。

楼主:
另外一点,我用INT0和INT1做切换,结果是当通讯切换到PWM输出时,不能正常输出,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去试的,即采到INT1下降沿后,需要再发一帧数据后才能切换到PWM模式。

网友E:
不能做成自锁开关? 不能做成拨动开关? 不能加个灯?

网友F:
应该没有什么影响,但是频繁上电可能有影响

网友G:
频繁复位没问题,而且还可以保证不死机

网友A:
要站看操作者的角度考虑怎样操作方便,不要把这样的高难度的操作留给操作者

网友H:
单片机不写FLASH的话,复位对产品周期不会有影响。

网友E:
第一次见到用这么笨的方法的,当前单片机的速率完全满足你两个工作同时进行

网友C:
认真分析一下,到底要实现那些功能

网友D:
按你这么说,很多高可靠性系统里面,系统故障的时候一直保持CPU复位状态,那岂不是死的更快。。。

网友A:
MCU作为复杂度高的数字电路,处于复位状态的时候是最保险的状态。
如果不能工作的时候,处于复位状态是高可靠性的应用中的一个比较好的做法。但是外面的IO的上下拉要和其他地方配合好。

可以明确的告诉楼主,俺师傅03年做的工控的,就是这样做的,用RS232的DTR来复位下位机。至今可以用。我从04到07,做USB的,改了四五次板子,虽然其他地方比他好了,但是电源地以及复位一直没有赶上。USB的瞬间地不如RS232的好。

网友I(2019-10-02):
对单片机没任何影响

网友J:
复位对单片机寿命没有影响

网友K:
如果系统设计不良、复位时间过短,则上电后许多外围器件可能未完成初始化,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L:
复位不会造成损坏,无论硬件还是软件

网友M:
上电的时候电源会有冲击,可能包括电压过冲、电流过冲

网友N:
当然有影响了,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O:
有些单片机的烧写次数可达几千万次

网友P:
单片机长期工作使用寿命多少?

网友Q:
电源通断造成的电压冲击对单片机可能会有影响

网友R:
复位是单片机工作的基本和必要条件

网友N:
单一的复位操作不会影响使用次数的

网友I:
最大可能就是程序架构混乱

网友M:
有可能造成损伤的地方

网友J:
觉的电脑频繁重启会影响寿命

网友L:
前提是设计合理。

网友K:
有极大的影响。

网友R:
单片机放久了硬件会不会坏掉?

网友Q:
单片机上电的瞬间,工作状态不确定,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对单片机外围的电路造成不良影响。

网友P:
电源通断本身不会对单片机有影响

网友O:
烧写的次数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