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内部可以读温度谁那里有源代码

楼主(2019-08-18):
我看 CC2430/2431的资料内部可以读温度谁那里有源代码?

网友A:
//取片内温度传感器为AD 源,并将转换得到温度通过串口送至电脑。
#include "ioCC2430.h"
#include "temp.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onversionNum 20
//定义控制灯的端口cd wxl
#define led1 P1_0
#define led2 P1_1
void Delay(uint);
void initUARTtest(void);
void UartTX_Send_String(char *Data,int len);
char adcdata[]=" 0.0C ";
//将片内温度传感器AD 转换的结果转换成温度。
#define ADC14_TO_CELSIUS(ADC_VALUE) ( ((ADC_VALUE) >> 4) - 315)
/****************************************************************
* 连续进行4 次AD 转换,
* 将得到的结果求均值后将AD 结果转换为温度返回。****************************************************************/
INT8 getTemperature(void){
UINT8 i;
UINT16 accValue;
UINT16 value;
accValue = 0;
for( i = 0; i < 4; i++ )
{
ADC_SINGLE_CONVERSION(ADC_REF_1_25_V | ADC_14_BIT | ADC_TEMP_SENS);
ADC_SAMPLE_SINGLE();
while(!ADC_SAMPLE_READY());
value = ADCL >> 2;
value |= (((UINT16)ADCH) << 6);
accValue += value;
}
value = accValue >> 2; // devide by 4
return ADC14_TO_CELSIUS(value);
}
/****************************************************************
*函数功能 :初始化串口0    *
*入口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57600-8-n-1      *cd wxl
*将I/0 P10,P11 设置为输出去控制LED, 将系统时钟设为高速晶振,将P0口设置为
*串口0功能引脚,串口0使用UART模式,波特率设为57600,允许接收。在使用串口之前调用。
****************************************************************/
void initUARTtest(void)
{
     CLKCON &= ~0x40;              //晶振
     while(!(SLEEP & 0x40));      //等待晶振稳定
     CLKCON &= ~0x47;            //TICHSPD128分频,CLKSPD不分频
     SLEEP |= 0x04;      //关闭不用的RC振荡器
     PERCFG = 0x00;    //位置1 P0口
     P0SEL = 0x3c;    //P0用作串口
     U0CSR |= 0x80;    //UART方式
     U0GCR |= 10;    //baud_e = 10;
     U0BAUD |= 216;    //波特率设为57600
     UTX0IF = 1;
U0CSR |= 0X40;    //允许接收
     IEN0 |= 0x84;    //开总中断,接收中断
}
/****************************************************************
*将系统时钟设为晶振,设AD 目标为片机温度传感器。
****************************************************************/
Void  initTempSensor(void)
{
DISABLE_ALL_INTERRUPTS();
SET_MAIN_CLOCK_SOURCE(0);
*((BYTE __xdata*) 0xDF26) = 0x80;
}
/****************************************************************
*函数功能 :串口发送字符串函数 cd wxl 。串口发送数据, *data 为发送缓冲的指针,len 为发送数据的长度,在初始化串口后。才可以正常调用。
*入口参数 : data:数据      *
*    len :数据长度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UartTX_Send_String(char *Data,int len)
{
int j;
for(j=0;j<len;j++)
{
     U0DBUF = *Data++;
     while(UTX0IF == 0);
     UTX0IF = 0;
}
}
void UartTX_Send_word(char word)
{
     U0DBUF = word;
     while(UTX0IF == 0);
     UTX0IF = 0;
}
/****************************************************************
*函数功能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char i;
         char temperature[10];
         INT16 avgTemp;
     initUARTtest();                                //初始化串口cd wxl
     initTempSensor();                              //初始化ADC
         while(1)
         {
           avgTemp = 0;
           for(i = 0 ; i < 64 ; i++)
           {
             avgTemp += getTemperature();
             avgTemp >>= 1;
           }
               sprintf(temperature, (char *)"%dC", (INT8)avgTemp);
             UartTX_Send_String(temperature,4);
             UartTX_Send_word(0x0A);
             Delay(20000);
         }

网友B:
cc2431的24脚输出1.8v的电压,是cc2431上电后这个脚就输出1.8v的电压?

网友C:
还是要通过软件设置cc2431后,这个脚才输出1.8v的电压?

楼主:
cc2431开发板连接仿真器后,识别不到器件cc2431是怎么回事?

楼主:
有点搞不懂啊

网友D:
是不是没安装仿真器的驱动?

网友E:
下载相关数据手册看下

网友F:
这个是不是原版的sdk的程序啊

网友G:
估计程序要修改修改才可以用吧,不会直接复制过去就可以用的

网友D:
精确度高吗?

网友D:
是的。一切以数据手册为准。

网友C:
驱动不对吧,只要接线ok,驱动ok,就没问题的。

网友H:
应该可以找得到例程的吧

网友I:
zigbee CC2430模块的内置温度传感器型号是什么?

网友:
通过软件把AD通道设置为片内温度传感器

网友J:
不需要外 部触发

网友K:
内部可以读温度的

网友L:
CC2430片内有温度传感器

网友M:
它能够直接读 出被测温度

网友N:
应该就是ADC的代码吧

网友O:
基于CC2430芯片的无线温度测量系统

网友P:
调用 DS18B20 读写子程序

网友Q:
引用 网友A:
//取片内温度传感器为AD 源,并将转换得到温度通过串口送至电脑。
#include "ioCC2430.h"
#include "temp.h ...

谢谢楼主分享的资料。

网友N:
看看datasheet有没有资料

网友I:
内置的温度传感器有可能

网友M:
代码没有使用过的。

网友:
cc2430与ds18b20的结合的吗?

网友L:
可以通过软件把AD通道设置为片内温度传感器

网友J:
该模块直接定时读取内部传感器数据

网友K:
楼主需要去官网看看代码吧

网友Q:
引用 网友A:
//取片内温度传感器为AD 源,并将转换得到温度通过串口送至电脑。
#include "ioCC2430.h"
#include "temp.h ...

应该就是内部的aDC的数值的。

网友P:
寄存器中的温度值?

网友O:
这个代码没有的。

网友R:
官方的SDK开发包里面应该是会有例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