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时钟电路选择原则都有哪些

楼主(2019-08-18):
时钟电路选择原则都有哪些

网友A:
系统中要求多个不同频率的时钟信号时,首选可编程时钟芯片

楼主:
单一时钟信号时,选择晶体时钟电路;

网友B:
多个同频时钟信号时,选择晶振;

网友C:
尽量使用DSP片内的PLL,降低片外时钟频率,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D:
C6000、C5510、C5409A、C5416、C5420、C5421和C5441等DSP片内无振荡电路,不能用晶体时钟电路

网友E:
VC5401、VC5402、VC5409和F281x等DSP时钟信号的电平为1.8V,建议采用晶体时钟电路

网友F:
差不多就楼上几位的总结

网友G:
用DSP片内的PLL,稳定

网友A:
晶振的频率范围可在1.2MHz-12MHz之间选择

网友A:
单片机常选择振荡器的频率为 6 MHz 或是 12 MHz 的石英晶体

网友H:
择外部时钟方式做数字时钟

网友I:
选择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主要是看有没有时钟电路

网友J:
一是成本,二是精度。

网友G:
MSP430 单片机?

网友D:
选择晶体时钟电路
时钟电路就是一个振荡器

网友K:
内部和外部时钟源之间进行选择
晶振两端的电容一般选择为30PF左右

网友L:
32.768K是款实时时钟

网友:
如果需要运行速度,用24M晶振

网友M:
晶振一般为6M的整倍数

网友N:
外部时钟,分RC振荡和石英晶振

网友O:
要选择32.768Khz晶振

网友P:
内部NPLL电路?

网友Q:
晶振必须配有起振电容

网友R:
可以使用外部时钟来满足低脉冲触发

网友S:
选择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

网友T:
要选择32.768k晶振做时钟电路基准信号

网友S:
如何提高时钟电路中晶振频率?

网友L:
单片机的时钟电路频率确定,也就是晶振频率的选择

网友R:
这就看你使用的要求了。

网友:
如果要定时,用6M晶振。

网友Q:
使用芯片内部的熔丝位,设置时钟源

网友M:
时钟,精度不高,温飘也较大

网友P:
建议在晶振的两引脚处接入两个瓷片电容接地来削减谐波对电路的稳定性的影响

网友N:
一般做一些不是非常准确的延时用的

网友O:
32.768Khz晶振,分频后,能精确的分出秒信号脉冲。

网友T:
晶振:4MHZ-24MHZ 电容:15-27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