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降低THS4001 的温度

楼主(2019-08-18):
PCB尺寸45*50mm、4层板双面表贴元件,使用6个THS4001及其他器件  270M频宽工作频率1Mhz,+-15v供电,+15V电流110mA;整个板的温度达50多度,+-10v供电,温度下降到30度,问题是使用+-15v供电,保持温度在30度,因为该板将工作环境温度在60~100度中,必须考虑自身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A:
THS4001 是一个高速运放, 驱动电流比较大, 但静态电流并不大.

网友B:
假设你的定时器为1ms的中断,而你在中断里面执行的程序的时间超过了1ms。你过你的中断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我想, 发热的原因, 应该是输出负载过重了.

网友D:
不知道你的电路如何设计的.  减轻负载, 加大输出电路的阻抗应该能够降低功耗, 减少温升的

网友E:
加大散热面积;

网友B:
增加通风面积;

网友F:
降低电路的设计功耗;

网友G:
有条件的加散热快(主板用的那种);

网友H:
TI好像PCB有计算方面的软件

网友I:
45*50mm 比较迷你了. 是不是还可以考虑借助外壳散热, 这个温度下工作的设备, 很多会采用金属外壳

楼主:
原因查清了,用红外温度计扫描,是其中一个放大器放大增益太高,我将增益调到3倍,温度下来,只能再加一级放大

网友J:
虽然找到了原因, 但终归是发热来自于功耗, 外加功放也一样还是发热, 所以解决散热是最终的问题.
想办法通过更大的铜皮, 贴装散热器等办法, 把热量传导到外壳

网友K:
通风选择由内往外还是有外往内

网友L:
减小功耗,增加散热

楼主:
同时外壳,采用铝压注外壳

网友M:
增加7812,7912即电源该为12V

网友N:
合理布局,增加散热

网友O:
加散热器,不行加个风扇吹(前提是条件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