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路装好通电时灯不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8-18):
电路装好通电时灯不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通电前先检查有没有错焊,虚焊,短路

网友B:
嗯,特别是电源通路

网友C:
你应该从供电电路开始, 一级级地检查. 先检查供电的问题, 再检查灯的驱动.  不知道灯是怎么驱动, 后面得根据你的原理图来分析怎么检查

网友D:
什么电路,怎么通电,正常应该怎样,现在现象是怎样,什么都不说……

网友E:
上电后不亮, 通常较快的方法是, 是先检查功率开关的和它的控制信号, 然后再逐极查向控制中心

网友F:
这样可能有炸机的风险

网友G:
稳妥一些的方法是, 先上弱电, 从控制中心开始查起. 控制信号正常后再上强电部分. 检查功率开关和功率控制信号

网友H:
用电流表测试灯是否被损坏,然后测量输入端电压值

网友I:
有断路的地方

网友J:
查看断点

网友A:
使用万用表检测一下,在通电状态下有无断电情况!

网友K:
使用弱电测试一下您的灯本身的好坏?

网友L:
灯不亮,说明没有电流通过。估计是电路问题,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M:
用一个万用表的就可以检查的了啊,电路通不通的通上电的就可以测量各处的电压的

网友N:
第一查找线路板是否有错   是否有短路断路的地方   再查查有没有元件未焊接  或者焊接错误  电容  变压器  芯片等有管脚极性的

网友O:
建议先用弱电上电   无误后用强电上   安全第一

网友P:
元件替换法,换灯看亮不亮,不行就换线,检查线有没有断路。再不行就看电源,哈哈

网友Q:
先易后难,先判断灯是不是好的!

网友E:
一级一级的排查,从电源开始

网友F:
没电路咋分析啊

网友H:
有可能灯有问题

网友R:
要先确认硬件没有问题

网友S:
检查硬件问题导致的,还是软件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