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IO口并在一起输出电平最终是什么电平?

楼主(2019-08-18):
一根串口的的线,空闲时是处于高电平,我用另外一个普通的IO口并到这根线上,串口线忙时是输入模式,当串口线空闲时,也就是高电平时,这时候我这个IO口配为输出模式,并且输出低电平,这个时候去量这根并起来的线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我拉高拉低这个IO口,会改变它们并在一起的线的电平吗?

网友A:
呵呵,  看随的驱动能力强咯,  往往低电平的可能性大,  一般下拉的能力往往强于上拉.
不过不建议你这样用, 白白耗电还可能烧毁端口哦

网友B:
线与,也可能线或,取决于具体结构,线与居多,但确实也有线或的

网友C:
看你用什么单片机了,如果是原汁原味的intel8051两个端口并联是线与。

网友D:
2个IO口并一起,不管你程序怎么处理,从安全角度,你只能是开漏输出加上拉电阻模式才能安全使用,类似51的,采用准双向模式也可以直接并起来(准双向模式类似开漏上拉)。至于互补输出模式的IO口是不允许直接并联使用的,除非你采用统一逻辑同时控制,否则端口冲突损坏IO的概率非常高。

网友E:
就像两个人掰手腕,到底谁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