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放一体逆变器高频变压器

楼主(2019-08-18):
(无正文)

网友A:
理论上可以,但电路比较复杂,可能不是成本最优。

网友B:
当然可以,dc-dc双向变换即可,不过成本及结构就。。。。。

网友C:
典型的比如同步整流BUCK线路,处理好芯片2边供电,以及采样方向切换,则就是完全的双向DC-DC。
反激做到双向DC-DC也是可以的,双向的反激,也就是双向同步整流反激线路,问题还是在驱动芯片的供电切换和采样切换。
理论上,大多数DC-DC架构,只要输出输入都是主动开关控制的DC-DC,都可以成为双向可逆DC,关键还在于驱动芯片的供电和采样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但电路比较复杂,可能不是成本最优。

如果用单片机的SPWM管理正弦波输出,加图腾控制两侧线圈的关断,感觉单芯片方案成本更具有优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用单片机的SPWM管理正弦波输出,加图腾控制两侧线圈的关断,感觉单芯片方案成本更具有优势啊 ...

转换简单,但是保护功能加上就不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换简单,但是保护功能加上就不简单了。

你的意思是过流检测不容易做?我觉得最麻烦是充电输出给电池的直流和电池反向逆变放电的直流是相反方向的,似乎只能通过继电器切换才可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过流检测不容易做?我觉得最麻烦是充电输出给电池的直流和电池反向逆变放电的直流是相反方向的 ...

看来大家构想中的电路可能都不太一样。
你可以把你的电路画出来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