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控制器发烫!

楼主(2019-08-19):
我的电瓶车,48V 20AH,电池刚换半年。每天骑两次,每次10KM,骑完就充,精心保养。
大约两个月前,有次要上45度的坡,有60米长,不过中间有两个小小的平台可休息。当时是电力开到最大,人也拼命推,好不容易才上去。
从那以后,就感觉电池不够了。以前每次跑完10KM,电量依然是4格(满的);现在一般只有3格、2格电了。虽然我精心注意充电,确保充电器绿灯亮后再充2小时(但也不多充),也没有用。
今早无意中发现:刚跑完10KM,电机控制器竟然是烫的。而当时的气温是30度。
是不是那次上坡给烧坏了?
有什么便捷的方法确认吗?谢谢!

网友A:
所谓烫,程度有很大不一样,比如使劲按着,人可以忍受物体温度,一般在55度以下,稍过一会儿,就没法忍受,会放手,则超55度,按下去马上得离手,则超60度,....
如果环境30度,控制器外壳在跑10KM后,温度在50-60则都算正常。

网友B:
应该是过载使用,有了短板电池,大概率出现了几串短板。 如果电池箱子能打开,找到短板电池或并联电池组,替换掉就可以了(相对没有工具的个人,是个大工程)。不想搞,就换了吧,千把块钱的事情。旧电池 可以找 梯次回收的 卖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过载使用,有了短板电池,大概率出现了几串短板。 如果电池箱子能打开,找到短板电池或并联电池组, ...

你的意思是较大可能是电池坏掉?
我可以请修车的帮我检查。应该怎么查呢?量每个电池的电压?

网友B(点评):
是的,放光电量。间隔尽量短时间内,测每个电芯的电压,应该只有一两个电芯电压跌到最低电压,那就是短板电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较大可能是电池坏掉?
我可以请修车的帮我检查。应该怎么查呢?量每个电池的电压?
...

修电瓶车的水平不如电工,你还是自己检查吧,用万用表量一下每个电池电压再说,看看有没有鼓包。
控制器发热是正常的,不放心自己买一个控制器,几十元钱,自己换上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过载使用,有了短板电池,大概率出现了几串短板。 如果电池箱子能打开,找到短板电池或并联电池组, ...

我还在保修期内,能保修吗?电池厂家好像没规定电流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在保修期内,能保修吗?电池厂家好像没规定电流啊。

如果能保修,那运气不错。   查查保修的条款,电池保修多长时间、容量下降有没有保修?保不了的话,有没有旧电池回收换新业务。

网友D:
淘宝买2根电阻丝,5A 放电自己随时测量每块电池的电压 记录下 低压段 你会看到压差明显的
跌的最快的哪块电池换了就可以
舍得花钱,自己再淘个内阻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烫,程度有很大不一样,比如使劲按着,人可以忍受物体温度,一般在55度以下,稍过一会儿,就没法忍受, ...

我连续测了4天温度:
下班:38*54,
上班:41*57,
下班:36*53,
上班:35*52

其中*前面是靠近控制器的其它部件温度,当作是环境温度,*后面是控制器温度。
看来控制器没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连续测了4天温度:
下班:38*54,
上班:41*57,

这个温度,非常正常,如果跑不远,则去怀疑电池吧,尤其是你经过强力冲坡,电池受损害的概率很高。

网友E:
现在的充电器都不是智能的,充电截止电压都要高出电池最高充电截止电压不少,因此正确做法就是充电器变绿就拔了充电器!如果再多充,容易导致蓄电池消耗电解液,久而久之电解液干涸,电池板结,容量急剧下降

网友E:
电池使用一年以上要添加蒸馏水,两年以上要补加稀硫酸;这样才能尽量维持电池寿命。所谓的免维护都是相对的,充电管理很充分的情况下是免维护;我们这样的普通消费者是达不到免维护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