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0单片机,linux系统下看门狗复位无效??

楼主(2019-08-19):
相同的板子,相同的程序,主板相同,原来最早的那些看门狗停止喂狗能正常复位,最近买的单片机看门狗停止喂狗以后,死在那边
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么...

网友A:
电路没做好吗

网友B:
同样的程序,效果不同了

网友C:
关闭看门狗呢,什么情况。

楼主:
还是用同一个pack文件烧录,测试了一下,补充一下:
以前的看门狗超时后,能正常复位工作;
新做的在每次上电时,看门狗超时后,百分百死掉,不掉电,按下复位键,再次看门狗超时能正常复位;再次掉电上电后,看门狗超时,还是死掉,按下复位键后,又能超时复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用同一个pack文件烧录,测试了一下,补充一下:
以前的看门狗超时后,能正常复位工作;
新做的在每次上 ...

这可能是复位电路不合格造成的。没法实现自动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可能是复位电路不合格造成的。没法实现自动复位。

板子一样的,都是一起做的,以前用的从来没出现过这个问题,这次的做了3个测试都有这个问题...有点想不明白,不掉电按键复位后就正常了,一旦掉电又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E:
板子如果一样,那为何有的板子有问题,有的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如果一样,那为何有的板子有问题,有的没呢

用这次买的单片机做的有问题...上次的单片机都装出去用完了,这次采购在立创商城新买的一些,焊接到原来的板子上,然后测了三个,都会出现看门狗无效,需要不断电复位才能开启看门狗...
板子一直是这个,都装出去了,也都正常,就这次的全部不行...

楼主:
当前测试情况:在linux内核中将Nuvoton NUC970 Watchdog Timer选项取消,选择了Software watchdog后,看门狗复位能正常实现;
请问Nuvoton NUC970 Watchdog Timer和Software watchdog这两个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