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电路有振荡,请大神赐教。。

楼主(2019-08-19):
左边这一张图是Vgs电压
右边这张图是Vds电压
黄色是使用漏感较大的变压器
蓝色是使用漏感较小的变压器

     由于之前变压器漏感较大导致MOS管的Vds环路发热量过高,现在已经更换漏感小的变压器,但是MOS这里的Vds震荡比较严重

请大神赐教。

网友A:
红框里面的RC吸收环节去掉不要用。上面有RCD吸收
示波器上 1 、 2 通道频率都不一样,哪个是这个管子的。兰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框里面的RC吸收环节去掉不要用。上面有RCD吸收
示波器上 1 、 2 通道频率都不一样,哪个是这个管子的。兰 ...

5V那个蓝色的是这个管子的的 TP1 点的波形

网友B:
将那些个发热的电阻电容去掉,重新检查一下你的pcb layout

网友C:
Vds波形都被你吸收成这样了,效率得有多低。。。
红框得RC,C太大了,
变压器不仅仅是漏感不同吧,电感量也变了,工作模式都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Vds波形都被你吸收成这样了,效率得有多低。。。
红框得RC,C太大了,
变压器不仅仅是漏感不同吧,电感量也 ...

如何改进呢,请大神赐教
红框里的 C 已经改到了3.3nF还是这样的波形
是的变压器 电感量 确实变了

有什么解决办法嘛,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那些个发热的电阻电容去掉,重新检查一下你的pcb layout

大神你好,
去掉红色方框的RC 之后振荡交严重,并且出现了振铃
第一张图是Vgs电压波形。

网友D:
反激电源漏极有振铃不是很正常么?
一般不需要消除这个振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激电源漏极有振铃不是很正常么?
一般不需要消除这个振铃。

这个是我之前漏感较大的那个变压器的  漏极波形

换了个漏感较小的变压器就变成有震荡有振铃的了。

有没有算法这里   推荐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之前漏感较大的那个变压器的  漏极波形

换了个漏感较小的变压器就变成有震荡有振铃的了。

你8楼10楼的图我都称之为振铃,都是电感放能完毕自由振荡波形,消除这个波形通常没有必要而且代价太大。

网友E:
你测试一下转化效率,因为你这漏感刚好跟其开关产生谐振。因为传递能量是mos关断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8楼10楼的图我都称之为振铃,都是电感放能完毕自由振荡波形,消除这个波形通常没有必要而且代价太大。 ...

蓝色的是Vgs波形
如何将开启时间延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测试一下转化效率,因为你这漏感刚好跟其开关产生谐振。因为传递能量是mos关断的时候。 ...

蓝色的是Vgs波形如何将增大占空比。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
去掉红色方框的RC 之后振荡交严重,并且出现了振铃
第一张图是Vgs电压波形。

很典型,这个图有点像反激波形了,你所谓的振铃,其实是电流不连续模式反激线路典型的波形,反射波上去后,只有一段时间平顶,该时刻,反激变压器副边整流管导通,变压器低阻,能量输出。到振铃波形开始时刻,由于副边整流管截止,同时MOS管也截止,变压器2线圈等于同时处于高阻抗状态,则变压器剩余能量开始自由震荡,这就是你看见的所谓震荡,这个在所有DCM 态工作的反激线路均正常存在。
看波形图可以发现,你这个震荡频率比较低,(一般参数做的合适的根据你这个副边输出-截止时间来说,可以看见10个以上的振铃),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你变压器圈数太都了,造成分布电容很高。

你的意思是 这里可以不用管 对吗 不过我带3A载的波形 跟之前漏感较大的那一路波形 一样的。

网友B:
有点震荡也是正常的。

我上边的Vgs如何增大占空比呢

网友G:
感觉R14用的太小了。有试过加大栅极驱动电阻,去掉DS间吸收电路或改小DS吸收电容吗

试过了 还是没解决。

网友B:
调整你的匝比,匝比越大Dmax就越大,当然Vor也会越大,控制Dmax在0.3-0.5之间。

这个变压器都是直接供应的,匝比不太好调整呢,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
去掉红色方框的RC 之后振荡交严重,并且出现了振铃
第一张图是Vgs电压波形。

这个才是正常的,你的RCD吸收不要设置的太大了,损耗大的不到了。

好的,将RCD值减小试试看。

网友H:
虽然没有看懂,但是还是觉得很厉害。调出来没有

大神们的理论方法都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