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熔接接头的故障诊断和排除

楼主:
熔接接头的故障诊断和排除

       熔接是指利用电弧将两根光纤熔接在一起,通常用于连接250微米外部设备光纤和建筑物外接口处的900微米内部设备光纤,利用精密切割机正确切割光纤后,再通过熔接机实现熔接。对于单根光纤或12芯光纤带状电缆的熔接,可以通过多路熔接来完成,一次熔接所有12根光纤。

       熔接具有最低损耗和最小反射率,被认为是连接两根光纤的最强且最可靠的方法。只要正确进行,熔接接头的损耗可低于0.1dB。接下来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这些高性能连接点的定位和故障诊断方面的注意事项。
我无法找到接头
      使用OptiFiber™ Pro OTDR时,质量过硬的接头损耗低且没有连接器的反射,可能不会被显示出来。但如果您想要定位一个熔接接头,尽管该接头没有质量问题,又该如何操做呢?

      只需利用手动OTDR选项对设置进行一些简单调整即可,这很容易。首先,您需要在OptiFiber Pro上设置损耗门限,以定位损耗低于0.1dB的事件。OptiFiber Pro自动设置的损耗门限为0.15dB,这意味着只会发现等于或高于该水平的事件。但是,损耗门限可以由用户定义,取值范围从0.01至1.50dB。

      请注意,较小门限意味着测试仪需要进行更多测量或使用更宽脉宽,这可能会增加测试时间或迹线上的死区。低于0.15dB的损耗门限也可能导致OTDR发现由于光纤固有缺陷导致的错误事件。

       更改平均时间也有助于定位熔接接头。“平均时间”设置了测量平均次数以创建最终轨迹——较长时间可减少噪音,从而揭示更多细节,如非反射性接头事件。
识别问题 解决问题
      利用高质量的切割和熔接机,很容易实现正确熔接。但是,如果接头和膨胀部分没有沿着熔纤盘的导线板正确地放置在熔纤盘内,则可能会导致超出光纤的弯曲半径。

      如要定位这种类型的应力,您可能需要测试两种波长:多模为850和1300nm;单模为1310和1550。在较长波长下,受应力的光纤将显示出明显较高的损耗,而通常较长波长会显示较低损耗。您可能还需要利用VFL来确定问题是否出现在破裂或扭曲的光纤,而不是尾纤连接器,因为轨迹上的事件通常会出现在连接器附近。

      双向测试也很重要。如果尾纤与其正在熔接的光纤之间存在反向散射不匹配,则将在一个方向上看起来像增益(即负损耗),在另一个方向上有过多损耗(即虚假损耗)。如果从两个方向进行测试,并对损耗进行平均,则可获得实际损耗。

为了简化双向测试,OptiFiber® Pro内置了一个“SmartLoop OTDR”助手,在双芯光纤链路的远端使用一个环路,这样您就可从一端进行双向测试。OptiFiber® Pro还内置有平均功能,可将两个测量结果进行平均,从而提供准确的最终损耗测量值。

此为转载~
请关注福禄克中国官网:http://cn.flukenetworks.com/ 查询OptiFiber® Pro
上海朗坤官网:http://www.langk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