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电源ic型号

楼主(2019-08-19):
哪位知道5pin电源芯片(丝印08dy)真实型号。该芯片输入为9伏,输出6伏。

网友A:
要么LDO、要么DC-DC,看看外围是否有电感。
这种就别计较原版了,丝印都可能是Remark的,测量下管脚电压和负载电流,找个兼容的焊上去测试就可以了

楼主:
应该是ldo,仪表上用的。关机后机子漏电流有0.5ma,想查下降压ic资料。能推荐些合适的型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ldo,仪表上用的。关机后机子漏电流有0.5ma,想查下降压ic资料。能推荐些合适的型号吗。 ...

漏电流0.5mA?这LDO也太差劲了吧
确认下负载电流要多少

网友B:
http://www.smdmark.com/zh-CN/ic-418731.html

楼主:
tes92电磁辐射检测仪 现在测关机状态电流35ua,工作状态电流16.5ma。前两天测关机状态电流500ua。奇葩的是装上6f22电池有时自动开机。用万用表电压档量开机按键电压时也会自动开机。过保了,网上找不到图纸,想请教下该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