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 FFT 请求老友的帮助,不胜感谢!!!

楼主(2019-08-19):
请教:我这样计算出来的值是不是对的?为什么每个频率上都有值啊?

程序是这样子:
用ADC采集值填入fft输入buff
void ADC_proc(void)
{
    uint16_t ai,cnt;

    if(adc_conv_done)
    {
       adc_conv_done = 0;

            for(ai=0;ai<NPT;ai++)
                {
                      lbufin[ai*2] = (float)(adc_buf[ai*2]-2048);
                          lbufin[ai*2+1] = (float)0;
                }
          FFT_proc();
         HAL_ADC_Start_DMA(&hadc,(uint32_t*)adc_buf,sizeof(adc_buf)/2);
    }
}

FFT处理

float  lbufin[NPT*2];                                                           /* Complex input vector */
float  lbufout[NPT];                                                          /* Complex output vector */
float  lbufmag;                                                                  /* Magnitude vector */
uint16_t fftSize = 64;

uint8_t ifftFlag = 0;
uint8_t doBitReverse = 1;
uint16_t audio_mag;
extern  uint8_t  audio_intf_flag;
//uint32_t refIndex = 213,
uint32_t testIndex = 0;
__IO uint8_t  new_mag_flag;

void FFT_proc()
{
    arm_cfft_f32(&arm_cfft_sR_f32_len64, lbufin, ifftFlag, doBitReverse);
        arm_cmplx_mag_f32(lbufin,lbufout,fftSize);
    arm_max_f32(lbufout, NPT, &lbufmag, &testIndex);
}

网友A:
给的是什么信号做 FFT, 不会是白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的是什么信号做 FFT, 不会是白噪声?

用跳线直接从C11接到R14,然后采集AD值,然后FFT

网友B:
lbufin[ai*2] = (float)(adc_buf[ai*2]-2048);
是不是这里数据范围不对,要正负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bufin[ai*2] = (float)(adc_buf[ai*2]-2048);
是不是这里数据范围不对,要正负数的。。。 ...

for(ai=0;ai<NPT;ai++)
           {
              lbufin[ai*2] = (float)(((short int)adc_buf[ai*2+1]-2048)/32);
                  lbufin[ai*2+1] = (float)0;
           }

这里调整过来还是那样子

网友B:
如果你的ADC是12位的,按下面试一下。还有你要确定ADC采样数据达到的指定的NPT个数.
if(adc_buf[ai*2] > 2048)
    lbufin[ai*2] = (float)((int)adc_buf[ai*2]-2048);//实部
else
    lbufin[ai*2] = (float)(2048-(int)adc_buf[ai*2]);//实部
lbufin[ai*2+1] = (float)0;//虚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ADC是12位的,按下面试一下。还有你要确定ADC采样数据达到的指定的NPT个数.
if(adc_buf[ai*2] > 20 ...

NPT = 64 长度符合要求
按照官方提供的例程的数据运行自己写的程序和按官方的例程运行结果是一样的。按照你所写的将运行结果在除以32,可以把幅值限定在一个小值(最后一张图)

是不是STM32F0的FFT结果本身就是这样呢?

网友B:
你找个固定频率信号测试一下FFT的结果频率点在不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个固定频率信号测试一下FFT的结果频率点在不在啊

试一下吧

楼主:
用固定点试了一下,需要除以32才是对的。应该是采集电路噪音有干扰。结案,谢谢!!

网友B:
上面写错了,没有正负值了,不能那样写。还有除以32是哪来的,应该是不用除的。。。

lbufin[ai*2] = adc_buf[ai*2];//实部
bufin[ai*2]  -= 2048.0;
lbufin[ai*2+1] = 0.0;//虚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写错了,没有正负值了,不能那样写。还有除以32是哪来的,应该是不用除的。。。

lbufin[ai*2] = adc_b ...

果然这样效果更好。
我用固定频率试了一下,计算出来的幅值要除以32才是实际幅值,我把除32移到输出值去似乎更好理解

网友C:
频谱泄漏,每个结果都有值是正常的。但是你的结果显示的频谱分布好像是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谱泄漏,每个结果都有值是正常的。但是你的结果显示的频谱分布好像是噪声。 ...

牛比,上传的照片是没接音频的。下图正常吗?采样频率55555.555 采样点数是 64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牛比,上传的照片是没接音频的。下图正常吗?采样频率55555.555 采样点数是 64

...

你应该是刚刚接触才会问这个问题,你先用几个不同频率的正弦波叠加计算结果放进去计算,看看结果跟预期一致否,验证FFT计算是否正确。你做音频的话,应该只是显示而已,对频率分辨率是没什么要求的。

假设采样频率为fs,采样点数为N,那么FFT结果就是一个N点的复数,每一个点就对应着一个频率点,某一点n(n从1开始)表示的频率为:fn=(n-1)*fs/N。

https://www.cnblogs.com/NickQ/p/8540487.html

网友C(点评):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看不懂我也没辙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

网友D:
浮点的FFT,结果是放大了N倍的直流放大了N倍,其它点放大了N/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是刚刚接触才会问这个问题,你先用几个不同频率的正弦波叠加计算结果放进去计算,看看结果跟预期一 ...

是啊,刚好要用到FFT,以前也没怎么认真学,受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浮点的FFT,结果是放大了N倍的直流放大了N倍,其它点放大了N/2倍

原来是这样子的,这就顺理成章了,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子的,这就顺理成章了,感谢!

整数的FFT没有放大,可以有效避免溢出,
浮点溢出不可能,所以放大了,可以简化中间处理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数的FFT没有放大,可以有效避免溢出,
浮点溢出不可能,所以放大了,可以简化中间处理过程 ...

这么叼,叹服!

网友E(2019-09-19):
请问楼主这是什么啊

网友F(2020-01-20):
你好,我最近也打算用f0做fft,但是没找到fft的库,楼主能发我一下吗,灰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