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pickit3 programer问题

楼主(2019-08-19):
如下图片device项显示黄色,是什么意思,MCU:PIC16F1938,请问可以用此软件在线编程和使用其脱机编程(导入HEX文件)

网友A:
装MPLAB X IDE, 然后会顺便装MPLA X IPE, 用IPE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你这个GUI太老了, 推出的时候, 1938可能还没出来....

网友B:
你这个工具好老啊,现在都用MPLABX. 如果你一定要用这个, 你看看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PICkit3%20Programmer%20Application%20v3.10.zip
看看你的版本新还是我发的版本新,用新的那个,还有userguide看看,也许能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