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5V充电器涌浪问题

楼主(2019-08-19):
对于常用的车载5V充电器,会有涌浪么,比如汽车发动瞬间,或者加速瞬间。目前测试出一个问题,对于5V充电器,直接USB接电路板(只用到VCC和GND),电路板上的主控是8脚IC单片机,规格书上电压范围:2.3-5.5V。目前发现有不良(概率非常低),初步怀疑是高压涌浪击坏,所以用稳压源直接测试芯片耐压情况,发现稳压源调高到7.5V依然可以正常运行。调到8.1V,单片机死掉。死掉后引脚输出状态和坏的单片机一样。因此初步怀疑是涌浪电压的原因。于是有几个问题。
1.对于车充5V USB点烟器,他的输出是否真的会出现涌浪,并且可能会大于8V?
2.对于这种问题,能否用TVS并联5V来彻底解决掉?
3.如果有涌浪,充电器里面是否会加TVS,还是说另有处理?手机充电口怎么设计的?
-----------------------------
贴几张网上便宜的5V USB充电器

网友A:
输入加TVS,输出加齐纳。

网友(2019-09-29):
输入加个PPTC和TVS可以有效的起到防浪涌的效果。

网友B:
加TVS 或MOV

网友C:
车载电源浪涌的非常正常的事情,而且可能的值会很高,后面的DC-DC,瞬态能力差的,出现高电压也非常正常,如果不考虑负载瞬态电压要求,则需要在输入侧加PPTC和TVS,就可以有效的对抗由浪涌引起的器件失效。
如果输出电压也有瞬态要求,则并联稳压管,利用DC-DC芯片限流来完成瞬态输出过压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