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基于TT_M3HQ开发板的TSPI通讯实验

楼主(2019-08-19):
准备工作:
下载 – Example_TSPI
Keil MDK-ARM 推荐5.25版本
在东芝官网下载TMPM3Hy_v1.2.0软件包:

一硬件配置:
1,在使用前请先确认跳线帽安装是否正确。(开发板出厂前已经按照默认状态安装了跳线帽)

2,使用mirco-USB数据线连接TT_M3HQ开发板与PC,安装好设备驱动。

二使用例程:

1, 用Keil 打开例程TSPI_ChToCh.uvprojx
2, 按下图进行配置:

3, 编译,下载或debug

三 验证:
1, 连接CN1到PC,跳线帽J2连接到USB5V端
2, 使用串口助手,如XCOM,设置好参数,按下板上S1复位按钮

3,输入write+回车,再输入read+回车,结果如下:

四 代码说明:

1, 主函数开始初始化各个外设,变量proc 用于流程控制
函数void bsp_initialize(void)配置时钟与GPIO。
函数static void variable_initialize(void初始化SPI实例
函数static TXZ_Result application_initialize(void)配置UART端口和SPI端口

函数void tspi_io_initialize(void)初始化SPI输入输出buff

2, 进入主循环
主循环由switch(proc)提供任务切换,变量proc实现任务流程控制,

Processing    proc;如下:

3,中断处理函数

SPI接收中断:接收到数据时产生中断,接收数据保存在receive.buff数组里面
SPI发送中断:发送数据时产生中断,将send.buff里面的数据发送出去

编辑页面有限制,未完结,下面继续:

楼主:
SPI发送中断:发送数据时产生中断,将send.buff里面的数据发送出去

1,串口接收中断和数据buff.

2,串口发送中断和数据buff。

3, 将标准输入输出流重定义到串口

代码细节请查看示例工程源码,注重整个方案的介绍,没有太关注细节,在实验过程有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大家讨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