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DCDC buck的输入输出最小压差要多少才可靠?

楼主(2019-08-19):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的
有些只要大于0.3V 即可 有些可能要1-2V

网友B:
看型号、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型号、规格书

好像规格书没有说明?请大神看看

@jjjyufan

网友C:
楼主的英语比我还差?明明在两处都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英语比我还差?明明在两处都有说明。

这里有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英语比我还差?明明在两处都有说明。

但是这份好像没有说明?

网友C:
看来你是真的不用心啊,这个文件首页就有注明,都不知道怎么说你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是真的不用心啊,这个文件首页就有注明,都不知道怎么说你才好。

不是不用心啊,是不懂啊,
是用mos管的导通电阻乘以电流的压降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不用心啊,是不懂啊,
是用mos管的导通电阻乘以电流的压降吗?

第5页,operating range 看图,大于3V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不用心啊,是不懂啊,
是用mos管的导通电阻乘以电流的压降吗?

可以这么去估算,此值略低,准确值请参考data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