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ED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9-08-19):
要搞个LED灯驱动电路,网上的驱动芯片都是什么升压,降压类的,可我刚好是直流12V驱动4个串联的LED灯(红或白),难道我要选升压的吗?那升压到多少合适咧,会不会比如说我升到15V【15V>4*3.2(LED灯珠导通电压)】,会不会把LED灯珠烧坏咧?

网友A:
一般都是恒流源 驱动的

网友B:
恒压方案的话需要串电阻来实现恒流,实际原理都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