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专家技术**:电器设计中的电机控制趋势

楼主(2019-08-19):
(无正文)

网友A:
电机系统用的地方很多看看

网友B:
好**,但是有一点自己的见解在使用MICROCHIP的AN1160——BLDC方案即择多函数滤波时,使用20K的频率很容易导致AD中断处理不过来,尤其驱动高转速电机,此时往往需要将PWM修改为10KHZ。
个人见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但是有一点自己的见解在使用MICROCHIP的AN1160——BLDC方案即择多函数滤波时,使用20K的频率很容易 ...

现在dsPIC33EP MC系列可以跑到70MIPS, 跑20K PWM下的FOC话, MCU有60%都是空闲的..
你是使用的dsPIC做的择多 函数么? 20k下没道理算不过来的....

网友B(2020-03-25):
引用 网友C:
现在dsPIC33EP MC系列可以跑到70MIPS, 跑20K PWM下的FOC话, MCU有60%都是空闲的..
你是使用的dsPIC做的择 ...

哈哈 ,都半年了才注意到有人答复,20KHZ的PWM那么每一个PWM周期是50us,一个PWM周期内往往要进行15次AD中断的采样,对应每次中断时间其实也就4us不到,中断内要进行过零点择多判断,采样,等一系列操作。时间其实是不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 ,都半年了才注意到有人答复,20KHZ的PWM那么每一个PWM周期是50us,一个PWM周期内往往要进行15次AD ...

官方的AN1160即使啥都不改,跑起来都完全没问题的.
建议你实测一下dsPIC的ADC速度, 你就不会对dsPIC的速度有疑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方的AN1160即使啥都不改,跑起来都完全没问题的.
建议你实测一下dsPIC的ADC速度, 你就不会对dsPIC的速度 ...

官方的代码可以跑起来,与我所描述的不相矛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方的AN1160即使啥都不改,跑起来都完全没问题的.
建议你实测一下dsPIC的ADC速度, 你就不会对dsPIC的速度 ...

我做了详尽的测试,有调试笔记 。确认官方的AD中断是不能保证每次都可以运行完毕,但只要大多数AD中断可以运行完毕,就能保证电机的运转,但是有导致过零点判断不精确的问题,影响电机效率。
不对的地方还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