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压2.7V,怎么稳压到2.1V,电流5MA

楼主(2019-08-19):
输入电压2.7V,怎么稳压到2.1V,电流5MA,这么低电压的稳压怎么实现。

楼主:
输入电压范围是2.4V到3.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范围是2.4V到3.2V

LDO就可以了,有2.1V的LDO

网友A:
是5mA吧?5MA就搞不定了

楼主:
是最大工作电流5mA,这么小的电流都达不到么?

毫安和兆安差很多的
小写的可以,大写的不行。

网友B:
2.1V输出不算低, 国产的不少合适。
贝岭的 BL6221、6222 可调输出LDO
圣邦威 也有, 比如 SGM2028-Adj、2035-Adj
固定输出2.1V的型号就很多,但不一定能买到。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答疑

网友C:
不是恒流输出的话用ldo就可以了。

网友D:
HT7521-1就可以,固定输出2.1v。这个容易买到

网友C:
如果输出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直接串联一个二极管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5mA吧?5MA就搞不定了

这个论坛里有讨论MA的人???肯定打字的时候没注意大小写,不至于这么较真儿。。。。。。

网友F(2019-10-24):
用CN958,内部包含一个运算放大器和一个电压基准源,可以轻松实现你的应用。

网友G:
推荐使用LDO,使用电阻外部调节电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