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便携式恒温烙铁好用吗?

楼主(2019-08-19):
rt,发现某宝很多类似的所谓的便携式恒温烙铁,能调温,还带有温度传感器,功率还比较大。这种烙铁质量如何,跟传统的焊台比如何?

不好用

网友A:
要携带用烧丁烷的烙铁。

这样安全么
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携带用烧丁烷的烙铁。

意思是这种烙铁不好用吗?

网友B:
这种的更好,买过两个,便宜好用,比台式的方便

网友C:
说不好!我也买了 不如原来的969 焊台!

楼主:
控制器是t12改的吗?但好像又是用的220v交流,现在想想又怕不安全。
现在都9102年了,969还不舍得上开关电源。

网友D:
JBC电烙铁式24v10A,电源功率240W,加热速度很快了;T12用的24v3A,功率72W,一般焊接也还可以,大焊点吃力;我自己改造了T12电烙铁,用的36v5A电源,T12烙铁头内阻8欧姆,功率也达到160W,基本够用了。

网友D:
JBC太贵了,这价格感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制器是t12改的吗?但好像又是用的220v交流,现在想想又怕不安全。
现在都9102年了,969还不舍得上开关电 ...

开关电源的白菜白光是我见过的最垃圾的DIY作品,没有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JBC电烙铁式24v10A,电源功率240W,加热速度很快了;T12用的24v3A,功率72W,一般焊接也还可以,大焊点吃力 ...

现在的936焊台普遍都是5~60W,相对T12还是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的白菜白光是我见过的最垃圾的DIY作品,没有之一。

能说下怎么个难用法吗?我还真想买套T12散件装在我那坏了的焊台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下怎么个难用法吗?我还真想买套T12散件装在我那坏了的焊台上。

不难用,Y电容漏电烧毁芯片而已。

网友E:
用过直流供电的,还可以。我们常在周末去飞四轴,穿越机,很容易炸机,偶尔还要焊接,用航模锂电池供电的便携电烙铁就很实用了,室内则还是台焊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难用,Y电容漏电烧毁芯片而已。

保证市电接地良好,或拆掉y电容就没问题了吧。

楼主:
看了下t12还分stc版,stm32版,实际应该没区别的吧

网友F:
   不好用的,控制的是高压,可能不太准,手柄很烫手,不绝热,可能跟成本有关,而焊接台的控制的是低压,用起来就是好,手柄只是温温而已

恩,已经决定不用这个了。t12或936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的936焊台普遍都是5~60W,相对T12还是低一点。

      我用的是宝工的,做工不错,400来块,液晶看起来比较舒服(液晶跟LED差价当然不值这个钱,仁者见仁,呵呵),还带个USB 5V输出方便调试,不过好像停产了,新出的要600多

网友G:
我买了个EP-D200S的,详情搜标题“买了把大功率调温烙铁”,链接不发,怕说我发广告。

想来想去还是在t12或二合一焊台中选了

网友H:
如若是有便携需求的朋友,当然还是优选烧丁烷气的烙铁更合理,一宝在手百事不愁,随时随地都能任性使用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