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电压并联负反馈 的 反馈系数计算

楼主(2019-08-19):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童诗白

C图是电压并联负反馈电路。
F=If/U0,这个没有错误。但是书中直接给出If=-U0/R,这个有点看不懂。网络上有华成英 和 郑益慧的视频,对这个问题都交代得不是很清楚。

A是运放的开环放大倍数。分析过程按道理来说是不能直接利用虚短的概念的,不能按虚短将运放的反向输入端电位置0.

另外Ii是一个电流源信号,单独求U0产生的电流If的时候也只能将Ii断路。

求If的时候,将反向输入端电位置0V,是怎么来得?各位大侠,求助!

网友A:
反馈糸数是跨导,IF/VO,

网友B:
虚短+虚断+关联参考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短+虚断+关联参考方向。。。

这个阶段还不可以这样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糸数是跨导,IF/VO,

这个知道。关键是If是怎么求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知道。关键是If是怎么求出来的?

分离出输入负载和输出负载,电流源开路,电压源短路原则。正向放大增益VO/Ii要确定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知道。关键是If是怎么求出来的?

等效的输入阻抗是多少?IC的输入阻抗与信号源的内阻的并联值。还有一个电流转电压的环节,才能适用常规的电压放大OP。

网友A:
用常规的BJT电路好理解点,用OP的理想特性不好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学点两端口理论。

这个反馈回路用双端口网络分析?

反馈回路的右侧端口的电压是固定的,U0。 只剩下一个左侧端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阶段还不可以这样分析。

为什么?难道饱和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反馈回路用双端口网络分析?

反馈回路的右侧端口的电压是固定的,U0。 只剩下一个左侧端口。 ...

网友D:
to LZ:

电压并联负反馈”中的放大器应理解为跨阻放大器(输入为电流模),即A的“量纲”同电阻量纲。并且,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应该假设近似为零。这样,其反馈系数显然就是1/R

需注意的是,对于“理想运放”而言,电压放大器和“跨阻放大器”是可以相互等效的。而对于实际运放而言,这两类运放也可以“近似等效”,譬如电压反馈型运放和电流反馈型运放。

网友D:
关于反馈系数(F)和放大器增益(A),必须考虑其环路增益(T)的关系,即

    T = A F

注意,T是无量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难道饱和了吗???

这是教材,按照学习的顺序来,还没有学到虚短。虚短是建立在深度负反馈的基础之上,这里才开始接触到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常见的两端口表示有六种形式(y,z,h...)
2.常见的4种基本反馈,是根据电路拓扑分类的。你这个图明显是 ...

1.我看书本上双端口网络,y z h g四种
2.你画的图是y参数的,Yrf应该就是-1/R。但是注意左边还有个电阻与这个受控电流源并联。
你图中的It为啥被短路了?依据是啥?
3.个人觉得这个反馈比较简单,是不是可以不用双端口网络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to LZ:

“电压并联负反馈”中的放大器应理解为跨阻放大器(输入为电流模),即A的“量纲”同电阻量纲。并 ...

有意思,有点接近真相的感觉。
书这地方太坑人了,直接运放反相输入端电压置为0V,我都觉得他是在凑答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我看书本上双端口网络,y z h g四种
2.你画的图是y参数的,Yrf应该就是-1/R。但是注意左边还有个电阻与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意思,有点接近真相的感觉。
书这地方太坑人了,直接运放反相输入端电压置为0V,我都觉得他是在凑答案 ...

反馈系数有其定义,且需先确定放大器的类型。反馈系数与采用什么端口网络参数形式无关。

其实,如果指明是“电流反馈运放”,那么就容易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to LZ:

“电压并联负反馈”中的放大器应理解为跨阻放大器(输入为电流模),即A的“量纲”同电阻量纲。并 ...

你说的跨阻放大器是指那个三角形符号的理想运放(基本放大电路),还是指整个负反馈放大电路?

我到百度搜索,找到的跨阻放大器,基本都是指整个负反馈放大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跨阻放大器是指那个三角形符号的理想运放(基本放大电路),还是指整个负反馈放大电路?

我到百度 ...

就是那个“运放”(基本放大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跨阻放大器是指那个三角形符号的理想运放(基本放大电路),还是指整个负反馈放大电路?

我到百度 ...

另外,你可以“百度”一下电流反馈型运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常见的两端口表示有六种形式(y,z,h...)
2.常见的4种基本反馈,是根据电路拓扑分类的。你这个图明显是 ...

为什么不是虚短?!

不是虚短。用虚断就容易理解,-端没有电流进出,Ib-=0,再大的电阻也白搭,V-=0。所以If=Uo/Rf。这是理想运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是虚短?!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是虚短?!

因为现在仅仅是识别简单负反馈框图中的a和f的阶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电路分析基础没学好,否则点一下就该明白。H大师再绕他玩一会,他就进入似懂非懂,飘飘欲仙的境界了 ...

哇,原来我的基础也没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方面的专家是本大师。R2D2也可以。

大师还不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电路分析基础没学好,否则点一下就该明白。H大师再绕他玩一会,他就进入似懂非懂,飘飘欲仙的境界了 ...

你讲的我明白。把电压源置0,这是根据叠加定理来求y的四个参数。

如同你在前面用红色笔在书本上画出的等效电路一样。

但是这个双口网络的反馈电路,在计算反馈电流的时候,为啥要把左侧的端口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你可以“百度”一下电流反馈型运放。

你是指CFA吧。我看来一下,CFA器件本身也只是反相端的输入电阻很小,正相端的输入电阻很大。
你在前面的帖子中提到CFA放大器,“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应该假设近似为零”,怎么解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讲的我明白。把电压源置0,这是根据叠加定理来求y的四个参数。

如同你在前面用红色笔在书本上画出的等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明白,就不会问最后一句话了。
求每个y参数时,只有一个激励源,哪来的叠加原理???

哈哈,你真喜欢绕。求y参数,还是你说的每个y参数的时候,有没有用叠加定理不和你争了。

我就向大家请教我自己觉得自己不懂的部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指CFA吧。我看来一下,CFA器件本身也只是反相端的输入电阻很小,正相端的输入电阻很大。
你在前面的帖 ...

“你是指CFA吧。”

是的。

“你在前面的帖子中提到CFA放大器,“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应该假设近似为零”,怎么解释?”

看下帖:

关于运放相关电路的电压并联负反馈
https://bbs.21ic.com/icview-2853794-1-1.html

网友D:
如果对反馈理论感兴趣,那么也可以看看这个帖子内的反馈理论部分:

剖析《模拟电路》

https://bbs.21ic.com/icview-2538450-6-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指CFA吧。”

是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何跳过不学,因为完全沒价值,学了反而徒增困优。
x大是有点到根源。
H大师跟首楼公式,是直接代入运放 ...

哈哈,学不学是个人的自由。有没有价值,不去评论。可能对有些人有价值,对另外一些人没有价值。

x大师关于这个问题,是不是点到了根源,可能是我没有慧根,只能一笑而过。

教材每年都有很多学生去学,讲得清楚明白点更好。

网友F:
附件I/V转换电路,运放参数如表,为什么转换电压和If仿真结果如此?

输入电流Ii=1mA,转换率Rf=1000,按照计算输出电压U=IiRf=1000mV,为什么显示1013mV?按照反馈电流等于输入电流If=Ii=1mA;或者按照If=U/Rf=1.013mA,为什么显示1.015mA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附件I/V转换电路,运放参数如表,为什么转换电压和If仿真结果如此?
输入电流Ii=1mA,转换率Rf=1000,按照 ...

哈哈,这个和主题没有关系。
不要使用实际的运放器件。使用可以设置输入电阻和放大倍数的运放模型试试。

在实际设计中会遇到的实际问题,可能不是很好计算。

楼主:
一楼提出问题,H老师用CFA放大器来解决。
今天在bing上找到一个台湾老师的课件,个人觉得他这个也是一种方法。

上图是他给出的电压并联的框图。基本放大电路应该是传统意义的VFA放大器。

上图他给出的实际情况下的框图

反馈回路被做了Y参数等效

这是忽略了y21之后的电路。忽略的原因我不太清楚,可能是和反馈回路中信号流动方向有关。

如果整个电路是这样,反馈的电流就很好看出来了。

课件的地址:http://cc.ee.nchu.edu.tw/~aiclab/teaching/Electronics3/lect08.pdf

网友C:
这个y参数,我一直在说,人家表示"一笑而过"

上面这个课件,和我说的一模一样,人家说这个"也是一种方法"了。

删帖撤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y参数,我一直在说,人家表示"一笑而过"

上面这个课件,和我说的一模一样,人家说这个"也是一种方法 ...

你是怎么处理y11的,直接短路。
我就是对短路表示不解才发帖提问的,你还说直接短路,没有理由,让人怎么理解?

这个课件中,反馈回路中已经没有了y11。他把y11移动到了基本放大电路中。
没有必要删帖,纯粹的技术讨论。

其实这个课件的说法我也没有完全理解。不太理解为啥把y21给删除了。

楼主:
电子技术基础 模拟部分 第四版

楼主:
好奇怪哦,怎么没有看到maychang回复帖子。这个热心的老大爷跑哪里遛弯去了?
https://wenku.baidu.com/view/db561d20770bf78a64295448.html
关于反馈网络的负载效应问题

文中指出在负反馈放大电路中,基本放大电路与没有反馈的电路不同。

反馈电路中不仅仅有从右侧向左侧传递的信号,也有从左侧向右侧传递的信号。

把反馈电路作为一个普通的电路(忽略其反馈功能),它的接入也会影响电路的输入和输出阻抗。

HWM在本帖回复和另一帖中说得很清楚了。我不必再画蛇添足。

网友C:
这么基本的问题,过了这么多天还没解决???

网友C:
免费赠送个例子,随便从书上截个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免费赠送个例子,随便从书上截个图:

还有收不收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收不收费的。

收不收费我不知道,我光知道很多帖子略微麻烦一点,都是无人问津的。
这个帖子不是晒了好几天,都没人回复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基本的问题,过了这么多天还没解决???

可能是我没有表述清楚。

如果我们单纯的将Rf和GND那条线作为反馈网络单独拿出来。
这个双口网络,等效为y参数模型,没有任何问题。看看书,大家都会计算。

现在的问题,将这个y参数模型再接回去,和基本放大电路构成负反馈放大电路。
这时候,y参数的模型中四个元件,具体到哪个元件可以忽略,或者做其它处理,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没有表述清楚。

如果我们单纯的将Rf和GND那条线作为反馈网络单独拿出来。

我印象里你这个ID,在这个论坛也N多年了,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红的必定强于蓝的(否则对不起名字),决定了两个y参数之间的关系。

如果上图箭头方向相反,蓝的必然强于红的,又决定了另两个y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印象里你这个ID,在这个论坛也N多年了,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哈哈,水平上不去确实惭愧。也没有想那么多,不懂就问,或者说大家交流一下。

实际上前面的楼层中,已经能看出来这个四个参数应该怎么处理了。

谢谢你的双端口模型的提醒,收益颇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水平上不去确实惭愧。也没有想那么多,不懂就问,或者说大家交流一下。

实际上前面的楼层中,已经 ...

在论坛上人家不愿意说,因为码字太费事了,尤其是公式不好写。

网友C:
楼上评论那个人,这是不是你原话???

请问输入阻抗为零是怎么得来的?

自己不懂装懂,还说别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水平上不去确实惭愧。也没有想那么多,不懂就问,或者说大家交流一下。

实际上前面的楼层中,已经 ...

反馈网络用Y参数的话,由于运放输出可视为近似理想电压源,那么可以忽略其两个“反向”参数。而若CFA运放反馈输入(负输入端)阻抗近似为零,那么还可忽略一个参数(输出阻抗)。

如果考虑运放的输入阻抗(ri),那么如前所述,反馈系数为

    F = -1/(R+ri)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反馈网络用Y参数的话,由于运放输出可视为近似理想电压源,那么可以忽略其两个“反向”参数。而若CFA运放 ...

还是不懂,继续看书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水平上不去确实惭愧。也没有想那么多,不懂就问,或者说大家交流一下。

实际上前面的楼层中,已经 ...

此外,前面已经说过

反馈系数有其定义,且需先确定放大器的类型。反馈系数与采用什么端口网络参数形式无关。

想要进一步了解反馈理论,看看“21学堂”中的剖析《模拟电路》中的反馈理论部分,那里有具体说明。

网友G:
学习运放基本放大电路,C电路是重中之重。如果两节课还不能理解IF=-Uo/R,可以考虑换个主业。

网友G:
专用跨阻放大器输入阻抗设为零,倒也说得过去。
但是,若是对一般情况下,不加特殊说明则按通用运放论,放大器推为零则是错的。
然然而而,C电路之所以直接给出F=-Uo/R,不是因为其输入阻抗为零,而是因为Ui′为零,与输入阻抗木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专用跨阻放大器输入阻抗设为零,倒也说得过去。
但是,若是对一般情况下,不加特殊说明则按通用运放论,放 ...

是的,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学过电路分析基础,很多人就学会了列方程、解方程。
学过模电,对三极管就知道VBE=0.7V,IC=β IB,对运放就是虚短虚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水平上不去确实惭愧。也没有想那么多,不懂就问,或者说大家交流一下。

实际上前面的楼层中,已经 ...

这里,不妨将“Y参数”相关反馈系数的计算式子列在下面

    F = -(R/(R+ri))(1/R) = -1/(R+ri)

其中,前面R/(R+ri)是分流,后面1/R是跨导。

网友F:
什么是误导?截图红划线就是误导。首帖C电路运放+端接地,-端"虚短"自然就接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水平上不去确实惭愧。也没有想那么多,不懂就问,或者说大家交流一下。

实际上前面的楼层中,已经 ...

最后,在另一个帖子里你问了VFA的情形,那里我已经说了其反馈系数是

    F = -1

相关理论,还是建议去看看“剖析《模拟电路》”。

网友F:
  K5对I/V转换电路不懂(他自己承认的)又不闭嘴,就象哑巴一出声就被识破一样,可想而知,所讲的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所云,特里普可能也看不懂。又说是完全没有价值(看36楼),而他有价值的是-----以下截图。既然是电压放大电路,那么,首楼C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多少?

网友C:
我晕,到处都是广告链接

让论坛出一个亿,每晚7点(新闻联播前)或7点半(天气预报前)黄金时间,在CCTV做广告,广告语:不懂模电哪里去,21血糖叽叽叽!

网友C:
负反馈电路分析方法或技巧,至少有2-30种,但这些方法或技巧的老祖宗,都是y参数(其它反馈类型换成z\g\h。。)

例如伯德的返回比分析法:

楼主:
看了这么多回帖,自己再网络上找了一些资料。说说自己的观点。

1.首先,运放就是普通的VFA运放。讲VFA运放,做简单的等效。
(做简单等效的目的是为了突出放大系数A)
然后画出电压并联负反馈的电路图,如下:

2.对反馈网络做y参数等效,如下:

3.最后整个负反馈放大电路的等效电路如下:

注意,虚线框中的元器件。他们在一起构成原来的反馈电路。
属于“反馈电路”的元件放到了基本放大电路中了。
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使反馈电路中的 F简单,单一。

4.从图中可以看出,F=-1/Rf。可以计算出U0/Ii=-Rf

@eyuge2 :Uo/Ii还是Uo/If的结果就差了一个,当无Ii输入,运放本身的Vos和Ib仍然受F的支配。再深入的问题应该交给专家去研究。
@captzs :整个负反馈放大电路的放大系数就是U0/Ii
用"放大系数"表述输出/输入量的关系就不会误解。比例放大用电压增益,I/V转换用转换比率(Rate)。这样区分对分析运用电路才不出错。

网友D:
注意,虚线框中的元器件。他们在一起构成原来的反馈电路。

这样其反馈系数绝对不是“-1/R”。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这么多回帖,自己再网络上找了一些资料。说说自己的观点。

1.首先,运放就是普通的VFA运放。讲VFA运放 ...
关于反馈系数(F)和放大器增益(A),必须考虑其环路增益(T)的关系,即

    T = A F

注意,T是无量纲的。

我上面这段话,还是没看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上面这段话,还是没看进去。

72楼,第三张图。
输入是电流Ii,基本放大电路的受控源是压控电压源,其输出电压是A*URi。

如果用框图来说的话,基本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已经不是上面的A了。应该是A*电阻。
而反馈电路的反馈系数是1/电阻。

所以AF是无量纲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72楼,第三张图。
输入是电流Ii,基本放大电路的受控源是压控电压源,其输出电压是A*URi。

那就已经不是“VF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已经不是“VFA”了。

那用VFA运放接成这样的电压并联负反馈,输入就是用电流源。能不能正常工作?
用反馈理论能不能解释?

能正常工作,能说这个VFA运放不是VFA运放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用VFA运放接成这样的电压并联负反馈,输入就是用电流源。能不能正常工作?
用反馈理论能不能解释?

“那用VFA运放接成这样的电压并联负反馈,输入就是用电流源。能不能正常工作?”

通常能正常工作。

“用反馈理论能不能解释?”

当然能解释。

“能正常工作,能说这个VFA运放不是VFA运放吗?”

VFA就是VFA,但相关电路构成了一个I~V电路。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意思,有点接近真相的感觉。
书这地方太坑人了,直接运放反相输入端电压置为0V,我都觉得他是在凑答案 ...

这已经是定论,不需要每次谈论负反馈都要重新论证一遍。书没坑人,也不凑答案,是你没悟道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用VFA运放接成这样的电压并联负反馈,输入就是用电流源。能不能正常工作?”

通常能正常工作。

上面那三种铅笔绘制的图,1和2是没有问题。
3图如果不做这种元件的移动,是很难解释清楚F=-1/Rf。

下方的图是你在另外一个帖子中发的。

提到显然F=-1。
这个图应该和一楼的图C是样的,但是反馈系数F确是不同的。
谁对谁错,不得而知。有可能你们走的是不同的路径,最终的目的地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已经是定论,不需要每次谈论负反馈都要重新论证一遍。书没坑人,也不凑答案,是你没悟道出来。 ...

哈哈,我错了,不应该这样说。书毕竟需要面对很多读者,大家理解能力各不一样。
书的不同版本,都有一些删除和增加。

打击我两边了,没有什么意义。来,上点干货。

@Lgz2006 :虚短是推导出来的结论。
@Lgz2006 :VFA运放本身是输入电阻大,虚断处理是可以的。虚短是在深度负反馈的情况下才有的,就是说是推导处理的。 而一楼的例子,是刚刚建立负反馈或者深度负反馈的概念,讨论A,F,输入电阻等基本参数,自然不能直接用虚短的结论。
@eyuge2 :不能用虚短,怎么讲?
@Lgz2006 :主要问题就是在VFA运放的情况下,怎么计算反馈系数F,不能用虚短。
视为打击,我就不说了。我不是讲师教授,也没什么干货。但能尽力解破疑点,只要你能提出来。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跨阻放大器是指那个三角形符号的理想运放(基本放大电路),还是指整个负反馈放大电路?

我到百度 ...

老抽说的那一段儿,还是有些欠妥之处。
这里,不需要考虑所用运放类型,而是:所有“放大”元件(电子管三极管场效管运放),都具有“电压放大和电流放大”的两重性。实际分析应用侧重其一个特性参数,而已。本案中,什么运放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哪种型式更有利于计算。前辈们真聪明,采用跨阻做增益A,就能更好求解C电路。

网友G:
虚短虚断,是一种简化结果,是一种理解之后的应用结论。那个三角独立的自身,只有可以各种表达的增益。只有构成(放大)电路,才有两虚特性被运用。
分析问题的层面不同角度不同工具不同适用阶段也不同。两虚属于基本的理解层面a,Y则是更深入一点数学化层面b。abcd一块儿端上来,谁能受得了

网友G:
如果不计较四图端子形式的一致性,把C图电路扩展一下,从另一个角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不计较四图端子形式的一致性,把C图电路扩展一下,从另一个角度试试

If=-Uo/(R+Ri)?
F=If/Uo=-1/(R+Ri)?

@Lgz2006 :哈哈,典型的虚短应用。你应该是没有仔细看帖子。
If=-Uo/(R+Ri)?——X。 If=-Uo/R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如果不计较四图端子形式的一致性,把C图电路扩展一下,从另一个角度试试

用VFA,用II作为自变量,难推,。。。。。环路增益出不来。直流低频情况下。

是的

网友F:
首楼C电路是I/V转换电路的问题实际上还没有解决,电路有两个放大系数。
输出电压与输入电流的放大系数,电压/电流转换比率Rate=R,即输出电压Uo=-IiR。但是,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
放大系数,电压/电压的增益Gain=-Uo/Vi=-1。弄明白它们的关系,对电路和运放参数的选择就有计算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VFA,用II作为自变量,难推,。。。。。环路增益出不来。直流低频情况下。 ...

72楼第三幅图的等效框图如下:

A和F都很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72楼第三幅图的等效框图如下:

iv是流进负输入端的电流,怎么跟RF有关呢?你这样的跟反馈部分都并到开环通道上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72楼第三幅图的等效框图如下:

净输入量的前向增益是错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72楼第三幅图的等效框图如下:

前向增益是错的。VFA只能用电压串联分析。因为根本没有净输入电流作为控制量的原理,起作用的净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向增益是错的。VFA只能用电压串联分析。因为根本没有净输入电流作为控制量的原理,起作用的净输入电压 ...

先不考虑反馈不反馈,单纯从电路角度来讲,Rf作为一个电阻,只会将输出反馈到输入端,不会将输入端信号传递到输出端?

网友F:
引用 网友F:
首楼C电路是I/V转换电路的问题实际上还没有解决,电路有两个放大系数。
输出电压与输入电流的放大系数,电 ...

  转换比率不必说。
  电压增益为什么是-1。运放-端输入一个电压Vi,在R就有电流If=Vi/R流向输出端,电流方向被定义为负,输出端电压就是Uo=-IfR,将If=Vi/R代入,Uo=-(Vi/R)R=-Vi。数学推导就显上档次。用下里巴人的方法就容易懂,电流源内阻无限大,-端对地开路,将信号视为地输入,电路是电压跟随器,地输入是信号的电压反相,所以电压增益-1。
  那么用一个电压源直接在-端输入将如何?电压源内阻0,增益R/0无意义。用有内阻的电压源或者通过一个电阻输入,电路已经变为反向比例运算模式。用什么方法可以证明I/V转换电路的增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不考虑反馈不反馈,单纯从电路角度来讲,Rf作为一个电阻,只会将输出反馈到输入端,不会将输入端信号传 ...

这个叫输入端的负载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72楼第三幅图的等效框图如下:

你的错误在于IV'非净输入IV.这里IV是非同相端的电流,理论上作为前端输出的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错误在于IV'非净输入IV.这里IV是非同相端的电流,理论上作为前端输出的输入。 ...

Ii不是Iv,i写大了。
输入电流是Ii,反馈电流是If,净输入电流是Ii'=Ii-If
输出电压是Uo。你可以试试把y参数的元件都保持在反馈回路里,然后分析试试。

电流方向没有标错,Ii'的方向漏标了,是从左指向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不考虑反馈不反馈,单纯从电路角度来讲,Rf作为一个电阻,只会将输出反馈到输入端,不会将输入端信号传 ...

一个电阻,撑死是直通,增益最大是1
放大器至少也能放大10几倍
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网友D:
to LZ:

你那个“电压并联负反馈”就此暂告一段落吧,建议看看下面这个更有价值的“电压串联负反馈”。

关于“电压串联负反馈”——同相比例放大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2855618-1-1.html

高速或高频电路中常采用CFA构成同相比例放大器,而其中反馈电阻的取值有其特殊要求。

网友H:
简单方法是把输出Vo和反馈电阻R看作一个等效的戴文宁电路,他的一端接在运放的反相输入端。然后把这个戴维宁电路转换成诺顿等效形式,就得到了送到运放反相输入端的反馈电流。符合书中答案。

网友A:
此问题已超出标准的电压并联负反馈的范围,净输入电流参考量已改变。

网友F:
不影响您们讨论。

楼主:
这是童诗白先生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三版上的图。

整个的负反馈放大电路如左边的a所示。
考虑反馈电路的负载效应后,基本放大电路有右边的b所示。基本放大电路不是运放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