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 Linux-网络通信

楼主(2019-08-19):
1、网络通信概述:
从进程间通信说起:网络域套接字socket,网络通信其实就是位于网络中不同主机上面的2个进程之间的通信。
2、网络通信的层次
(1)、硬件部分:网卡
(2)、操作系统底层:网卡驱动
(3)、操作系统API:socket接口
(4)、应用层:低级(直接基于socket接口编程)
(5)、应用层:高级(基于网络通信应用框架库)
(6)、应用层:更高级(http、网络控件等)
实例说明:两台电脑A、B之间的QQ相互发消息
A电脑首先通过API接口,将消息发送给网卡驱动,网卡驱动在将消息发送给硬件层次的网卡,
网卡再将消息通过网络发送给B电脑的网卡,B电脑的网卡再发给B电脑的网卡驱动,B电脑的网卡驱动再通过API接口发送给B电脑的QQ.

网友A:
socket肯定是TCP协议是不

网友A:
楼主  请问一下   你在什么板子上实践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请问一下   你在什么板子上实践着呢

网络编程不需要板子的,有个电脑就行了,我装了虚拟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络编程不需要板子的,有个电脑就行了,我装了虚拟机

好的   我也装了两个硬盘  一个windows 一个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   我也装了两个硬盘  一个windows 一个linux

可以的,如果有两台电脑就更好了,一个就直接是纯Linux,因为单纯的虚拟机还是有些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cket肯定是TCP协议是不

socket只是一个对外的接口,对外的API,跟用什么协议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