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芯片上的tab is Vout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8-19):
(无正文)

网友A:
那一块金属,和右边中间的OUT脚,是一整块。你可以连,也可以不连,反正它们一定是一起的,甚至利用它们实现一个连接也可以。

网友B:
这个是说在器件本身内部就已经是连接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一块金属,和右边中间的OUT脚,是一整块。你可以连,也可以不连,反正它们一定是一起的,甚至利用它们实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说在器件本身内部就已经是连接在一起的。

了解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