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N76E003的ISP烧录方式使用蓝牙模块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9-08-19):
求助:我使用官方提供的ISP引导程序和上位机程序,用串口线可以进行烧录。但是我将蓝牙模块代替串口线进行通讯的时候,上位机就一直显示等待连接。有大神知道吗?求助。

楼主:
新手,不太懂这个,求大神帮助

网友A:
用蓝牙串口透传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A:
要是透传模块才行。

楼主:
我用的是HC-42的蓝牙模块。使用两个模块,一个接到单片机串口,一个接到电脑USB转串口的通讯口,用来代替串口线通讯,为什么不行呢?

楼主:
我实验时正常的通讯是可以的,但是用新唐官方ISP程序和上位机软件实验时就显示一直在等待连接。求大神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透传模块才行。

我用的HC-42就是透传模块,可是就一直显示等待连接,是不是上位机软件不支持的原因?

网友B:
fw 要修改如下: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WDT->WTCR &= ~(WDT_WTCR_WTE_Msk | WDT_WTCR_DBGACK_WDT_Msk);
    WDT->WTCR |= (WDT_TIMEOUT_2POW18 | WDT_WTCR_WTR_Msk);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UART_Init();
    FMC->ISPCON |= (FMC_ISPCON_ISPEN_Msk | FMC_ISPCON_APUEN_Msk);
    g_apromSize = GetApromSize();
    GetDataFlashInfo(&g_dataFlashAddr, &g_dataFlashSize);
    SysTick->LOAD = 0xFFFFFF;//Set max. value to keep connecting with Bluetooth module
    SysTick->VAL   = (0x00);
        …
}
pc app要修改如下:
In ISPProc.cpp
void CISPProc::Thread_CheckDeviceConnect()
{
    if (m_fnThreadProcStatus != &CISPProc::Thread_CheckDeviceConnect) {
        return;
    }
    PostMessage(*MainHWND, MSG_USER_EVENT, MSG_UPDATE_CONNECT_STATUS, CONNECT_STATUS_CONNECTING);
    try {
        while (m_fnThreadProcStatus == &CISPProc::Thread_CheckDeviceConnect) {
            if (m_ISPLdDev.Check_USB_Link()) {
                // Re-Open COM Port to clear previous status
                m_ISPLdDev.Close_Port();
                          Sleep(1000); // Delay 1 second to wait Bluetooth module ready for next connection
                m_ISPLdDev.Open_Port();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fw 要修改如下:
int main(void)
{

请问,你这样修改是什么意思?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IO等干扰或冲突了吧?最好贴上你的电路图

我的想法是用两个蓝牙模块代替串口线进行单片机和PC之间的通讯,就直接用已封装好的蓝牙模块HC-42,这样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用两个蓝牙模块代替串口线进行单片机和PC之间的通讯,就直接用已封装好的蓝牙模块HC-42,这样 ...

可以试试,理论上可以。
但如果新唐的这个ISP软件对时间(发送+应对)有限制,估计行不通。

BTW,为何要用蓝牙或无线来烧录N76E003? 用光纤可以接受吗? 我最近在研究光纤通信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理论上可以。
但如果新唐的这个ISP软件对时间(发送+应对)有限制,估计行不通。

主要是为了远程升级的需求,先研究下蓝牙,能行的话就试试WIFI。

网友D:
呵呵,楼主这不如直接用8266做呢,既然都说要远程了,还用蓝牙,多此一举啊

网友D:
蓝牙早就沦为**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牙早就沦为**肋了。

确实是,只不过,蓝牙这个现在必须要解决。请问这个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
求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