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电子/单片机/嵌入式毕业设计题目大汇总

楼主(2019-08-19):
900多个单片机类题目汇总,供参考。
PS,毕业设计实物lunwen代做,QQ1261720782
1、        基于单片机粮仓测控系统的研究,TS210.7 TP368.1
2、        基于PIC16F873单片机汽车巡航控制系统的研究,TP273.4 U463.6
3、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原油电脱水系统的研制,TE624.1 TP273
4、        PIC单片机在矿井避障机器人测控系统中的应用,TP368.1 TP242.2
5、        基于嵌入式单片机控制的半导体激光电源的设计,TN248.4 TP368.1
6、        基于FPGA的8051单片机IP核设计及应用,TP368.1
7、        基于单片机与USB接口的胶囊内窥镜数据传输系统研究,R57 R443.8
8、        基于PLC和单片机的新型阀门电动执行装置控制系统的开发与设计,TP273 TH134.1
9、        基于C8051F双单片机的雷达式生命探测仪后端系统的研制,R318.6 TN951
10、        基于单片机的钻井多参数仪表的研究,TE927 TP368.1
11、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节能型空调机清净系统研究,TB657.2 TP273.4
12、        基于AVR单片机的应急调度系统的设计与实现,TP368.1 TN915.04
13、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皮革面积测量系统,TS57 TP368.1
14、        基于单片机实现的模糊自整定PID控制器,TP273.4 TP368.1
15、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气象数据采集系统,TH765.72 TP274
16、        基于双单片机的高温厌氧发酵控制系统研究,TQ920.5 TP273
17、        基于单片机和FPGA的CF-PCR芯片系统研究,TH832.5 Q503
18、        基于FPGA和单片机的光栅转矩传感器的研究,TP212.14
19、        二维条形码PDF417识别及其单片机实现,TP391.41
20、        基于GPRS和MCS-51单片机的水质监测系统的设计
21、        基于单片机的单缸汽油机控制与实时监控,
22、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智能热量表的研究,
23、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电子自动安平激光扫平仪的研制
24、        基于AVR单片机控制的医学微量注入仪器的研究,
25、        基于单片机的漏电保护器动作特性检测技术的研究,
26、        基于16位高性能单片机的智能颗粒物检测仪的研究
27、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车载高频链逆变电源的研制
28、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直流恒流源的设计
29、        基于单片机技术的排气分析系统的研究
30、        基于单片机的PLC设计与实现
31、        基于单片机的振动传输教学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32、        基于单片机的温度控制器设计与研究
33、        基于单片机和FPGA的高精度智能测时仪的设计
34、        基于Cygnal单片机的便携式浊度仪设计
35、        基于单片机的超硬刀具刃磨设备的数控改造
36、        基于单片机的非互补式交流恒流电源设计
37、        基于单片机的正弦逆变电源研制
38、        基于单片机的沼气反应器温控系统研究
39、        基于PC和单片机的数字示波器设计
40、        兼容8051单片机IP核设计
41、        基于单片机的温湿度检测系统的设计
42、        基于单片机的中小水电站闸门控制系统
43、        基于单片机直流无刷电机驱动系统研究
44、        基于ATmega128单片机的数据采集及报警系统设计
45、        一种基于单片机和DirectX的汽车模拟驾驶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46、        基于AVR单片机的平板硫化机控制系统的设计与研究
47、        基于ATmega48单片机的电动自行车控制器的设计
48、        单片机实验教学仿真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49、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智能化音视频同步开关矩阵的设计
50、        基于MCS_51单片机安防系统监控主机的设计与实现
51、        基于单片机的超声测距仪研究与开发
52、        面向音频应用的单片机芯片的设计与实现
53、        基于单片机与FPGA的PMN测试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54、        模糊PID控制技术在烘干炉单片机温度控制系统中的应用研究
55、        基于AT89C52单片机函数发生器与时间频率分析仪设计
56、        高密度介质单片机自动添置的研究
57、        单片机多主机通信模式在粮库温湿度监控系统中的应用
58、        基于单片机的军需仓库温湿度测控系统研究
59、        基于单片机的电站燃料系统动态检测仪的研究
60、        基于C8051F系列单片机字符显示器的开发
61、        80C196系列单片机测控系统软件全数字仿真测评技术研究
62、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自动滴定仪的研制
63、        基于MCS-51单片机光电编码器细分系统的研究
64、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pH计的研制
65、        基于FREESCALE AW系列单片机的GPS车载终端的设计与研究
66、        单片机在执行器故障诊断的特征提取中的应用
67、        基于单片机的蓝牙接口设计及数据传输的实现
68、        基于XC164CS单片机MIG焊机控制系统的研究
69、        基于16位单片机MC9S12DG128智能模型车系统开发研究
70、        基于MODBUS协议的单片机智能电炉温度采集系统
71、        基于C164单片机的AMT电子控制系统设计
72、        基于Motorola MC9S12C32单片机的振动样品磁强计温度控制单元的研制
73、        基于SPCE061A单片机的声纹识别系统研究
74、        uCOS-II在基于C51单片机的超声诊断仪中的应用
75、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智能热能表的研究
76、        基于单片机实现液位和液体流速检测系统
77、        基于PIC16F877A单片机的车控系统
78、        基于嵌入式PIC单片机教学系统的应用研究
79、        基于STC89C516RD+单片机的控制系统的实验论证
80、        80196单片机IP研究与实现
81、        AT89S52单片机实验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82、        基于单片机的LED三维动态信息显示系统
83、        基于单片机的IGBT光伏充电控制器的研究
84、        基于89C52单片机的印刷品色彩质量检测系统的研究
85、        基于单片机+CPLD体系结构的信标机设计
86、        基于单片机SPCE061A的汽车空调控制系统,
87、        带有IEEE488接口的通用单片机系统方案设计与研究
88、        基于VC的单片机软件式开发平台
89、        基于VB的单片机虚拟实验软件的研究与开发
90、        采用单片机的电阻点焊智能控制器开发
91、        基于51系列单片机的PROFIBUS-DP智能从站研究
92、        八位单片机以太网接入研究与实现
93、        基于单片机与Internet的数控机床远程监控系统的研发
94、        基于单片机和DSP控制的医用输液泵的研究,U467.11
95、        基于单片机控制新型逆变稳压电源的设计与仿真,F426.22 TP311.52
96、        基于8位单片机的摩托车发动机电控单元软硬件的开发,TB61
97、        基于430单片机的变压器监控终端的研究,TG155.1 F406
98、        逆变点焊单片机控制系统研究,TG131 TG113.14
99、        单片机控制数字变量柱塞泵的研究,F426.22 TP311.52
100、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高通量药物筛选及检测系统开发,R730.55 R734.2
PS,毕业设计实物lunwen代做,QQ1261720782
101、        MCS8051以及DS80C320单片机软核的设计,TP391
102、        基于AVR单片机的应用设计实践,TN015
103、        LPC2210单片机的KGW脉冲固体激光掩膜加工控制系统研究,TG131 TG113.14
104、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交流伺服系统的多梳栉经编机的研究,TN916 TP317
105、        80C196单片机在铁路客车发电机控制系统中的应用研究,TP368.1 TP393
106、        基于单片机的工程车辆3参数自动换档技术研究,F426.22 TP311.52
107、        削方制材机摇尺机构单片机控制装置的研制,TH213.6
108、        8XC196单片机集成开发环境的研制,F426.22 TP311.52
109、        基于单片机与PC的光电靶测试系统研究,O536 TG174.444
110、        手机和单片机控制系统的理论与应用研究,TG155.1 F406
111、        基于单片机数控实验教学绘图仪研究,TN916 TP317
112、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脉冲电化学齿轮修形研究,R319 TP319
113、        基于AT89S52单片机的三相电度表研究,TP274.2
114、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嵌入式网络终端,TH812 TP368.1
115、        基于MSP430单片机地下车库通风控制系统设计,TP273.2 TG333.26
116、        基于PIC单片机的血压测量计设计,TP311.5 TM910.6
117、        基于单片机的标记打印机的研究与开发,TP277 TG156.82
118、        基于C8051F单片机和CANbus的航空三轴伺服转台控制系统的设计与研究
119、        基于双单片机的自动励磁装置,TM761
120、        基于GSM和单片机的远程家电控制系统,TP273
121、        基于单片机的低频高压脉冲电源的研究,TM76
122、        基于单片机的无纸记录仪研发,TP311.13 F840
123、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超声测距系统的研究,O426
124、        单片机系统的控制程序自生成软件平台设计,TM76
125、        基于MSP430单片机和嵌入式主板的全自动干化学法尿液分析仪,TS261.4 TP273
126、        一种面向AVR单片机的嵌入式虚拟机,TP393.02 TP18
127、        基于AVR单片机的移相零电压逆变电阻焊接电源的研究,TM48 TM728 TM46
128、        C8051F040单片机系统设计及其在鞋靴压力测量中的应用,TM383.4 TM301.2
129、        基于单片机的步进电机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实现,TP311.13 F840
130、        基于单片机及CPLD的数字存储示波器的研究与设计,TN929.5 TN915.01
131、        基于PIC单片机的车载油耗计量系统的研究,TS261.4 TP273
132、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电子墨水显示系统的设计,V241.536
133、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埋弧焊电源数字化控制器的研制,TB332
134、        基于单片机的印制电路板智能定位冲孔系统,TP393.09
135、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气体涡轮流量计设计,TS261.4 TP273
136、        单片机在太阳能中央热水系统中的应用,V474.1
137、        AVR单片机在试验机设备开发中的应用,V474.1
138、        基于单片机的矿用防爆开关保护装置设计,TM766
139、        基于AVR单片机的电动云台控制器设计,TM48 TM728 TM46
140、        基于单片机与LabVIEW的介质阻挡放电监控系统研究,TM301.2 TP273 TP315
141、        基于dsPIC单片机的单相电机变频调速系统研究,F426.61 TM744
142、        基于单片机的模糊控制在节水灌溉控制系统中的实现,TM766
143、        基于P87LPC767单片机的剩余电流保护器,TM766
144、        基于单片机和GPRS的柴油车颗粒物排放处理系统,TN949.197 TN47
145、        基于AVR单片机的墨盒测试系统的研制,TP311.13 F840
146、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PTCR阻温特性测试系统研究,V474.1
147、        基于μPSD3234A单片机的手持式电子鼻的研制,TB324
148、        单片机控制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电源的研究及设计,TM383.4 TM301.2
149、        基于ATmega128单片机的运动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实现,TN949.197 TN47
150、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剩余电流保护器的研制,TM301.2 TP273 TP315
151、        基于激光三角法的单片机位移检测系统研究,TP212.17 TN379
152、        基于单片机的卫星天线自动定位控制系统开发与研究,TP393.09
153、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便携式甲醛溶液浓度检测仪,TN713
154、        单片机控制的特斯拉计的研制,TN713
155、        基于PIC单片机的汽车座椅加热系统,TN929.5 TN915.01
156、        基于AVR单片机的双轴倾角仪的设计与实现,TP393.09
157、        单片机控制的电磁铁电源研制,TN713
158、        基于单片机的注塑机温度控制系统的研究,F426.22 TP311.52
159、        基于单片机的工业在线数字图像检测系统研究与实现,TP311.132.3
160、        基于单片机的多功能温度检测系统的设计与研究,TP311.13 F840
161、        基于单片机的无线闭塞中心原理样机的设计与实现,TM76
162、        基于ARM与单片机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研究与实现,TP311.132.3
163、        基于AVR单片机的α谱数据采集系统的研究,TN929.15
164、        基于FPGA和单片机的CCD数据采集与处理,TN312.8
165、        基于神经元芯片和单片机双处理器结构LON节点的研究,TP368.1 TN43
166、        基于XC164CS单片机的发动机测功机测控系统研究,U467.522 TP274.2
167、        基于PC机和单片机主从式测控系统的设计,TP273
168、        基于单片机的多孵化箱温湿度控制系统的研究,S817.6
169、        单片机在雷达信号转换中的应用,TN957.529
170、        单片机实训课程的创新设计探讨,TN43-4 G642.3
171、        基于单片机的步进电机细分驱动系统的研究,TM383.6 TP368.1
172、        基于单片机的电机软起动智能控制器研究,TM301.2 TP368.1
173、        基于AVR单片机的多模式音频调制脉宽治疗仪设计,TH772.2
174、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船舶油水分离器监测系统的设计与实现,U664.91 TP274
175、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恒流测试系统,TM53
176、        基于51单片机的贪吃蛇游戏,TP368.1
177、        基于AVR单片机无线通信系统的设计与实现,TN919.72 TP368.1
178、        单片机在注塑机温度控制中的应用研究,TQ320.52 TP368.1
179、        行为导向教学策略在职校单片机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研究,G712
180、        基于16位单片机MC9S12DG128智能车系统的设计,TP368.1 U462.3
181、        基于STC89单片机的实验教学系统,TP368.1 G642.423
182、        基于单片机的无线遥控直流电动道岔控制系统研制,TD524
183、        基于单片机的万向节及链传动系统综合测试装置的研制,TP206.1
184、        基于单片机的无缝线路轨温自动监测系统的研究,U216.8
185、        基于生物阻抗的淡水鱼新鲜度单片机检测系统,S965.1 TP274.5
186、        基于单片机的超声波淤泥界面检测系统的开发,X703.1 TB553
187、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电动机保护器设计,TM307.3 TP368.1
188、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变极性微束等离子焊接电源的研制,TG434.1 TG456.2
189、        基于雷电流特征值的单片机检测系统设计,TM866
190、        基于单片机的船用海水淡化装置故障诊断系统的设计研究,U664.591
191、        基于单片机的PLC编译程序设计研究,TP368.1 TP311.1
192、        基于单片机食堂售饭系统的应用设计,TP274.2 TS972.3
193、        基于80C196KC单片机减摇鳍控制器设计,U664.72 TP273
194、        基于微功耗单片机的水声释放器的设计与实现,TB565.3
195、        基于单片机的二维运动控制系统的研究,TM32 TM301.2
196、        基于单片机的喷油泵试验台监控系统的研究,U464.136.1
197、        基于单片机的车载时钟控制系统研究,U463.6 TP368.1
198、        基于AT89S52单片机的封装设备温度控制系统的开发与实验研究,TN305.94 TP368.1
199、        基于单片机的足球机器人近距离视觉装置的研制,TP242.62 TP368.1
200、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便携式动态心电监护仪研制,TH772.4 R319
PS,毕业设计实物lunwen代做,QQ1261720782
201、        单片机GPRS智能终端及远程工业监控技术研究,TP277
202、        基于中低端单片机的抢占式RTOS精简设计,TP368.1
203、        基于单片机的室内智能通风控制系统研究,TU834.2 TP368.1
204、        基于MC9S12NE64单片机的远端抄表系统,TM766 TP368.1
205、        单片机教学演示用机器人的研制,TP242.3
206、        单片机控制的射频读卡器系统,TP391.4
207、        基于单片机的透射式密度仪的设计,TP399 TH715.2
208、        基于单片机的MODBUS总线协议实现技术研究,TP273 TP368.1
209、        基于单片机的液压伺服控制系统研究,TG385.1 TP273.4
210、        基于单片机和GPRS数据传输技术的研究,TP274.2
211、        基于单片机的ECG数据采集与预处理,TP274.2 R540.41
212、        基于80C52单片机实现PROFIBUS-DP从站接口电路的研究,TP336 TP368.1
213、        基于单片机的压电加速度传感器低频信号采集系统的设计,TP212.17 TP368.1
214、        基于单片机的自动缓式输液器的设计,TH772.2
215、        基于CAN总线的单片机自动生产线测控系统的设计,TP273
216、        基于单片机的阀岛控制系统的研究,TP368.1
217、        基于单片机的高压注气机控制系统的研究,TH45 U664.51
218、        基于MSP430F1111A单片机的温度控制系统的研究,TP216.1
219、        基于PIC单片机的网络嵌入式系统研究,TP335
220、        单片机编程仿真实验系统的设计与实现,TP391.9
221、        基于PIC单片机的802.1x接入认证技术研究,TP393.03
222、        基于单片机的谐波检测仪的设计,TM744.1 TP216.1
223、        基于dsPIC单片机的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系统,TM351
224、        基于51单片机的服务器开发研究,TP368.5
225、        基于LabVIEW和单片机的切削温度虚拟仪器的研究,TP391.9 TG501
226、        基于dsPIC30F4011单片机的感应电机变频调速,TM921.51 TM346
227、        热定型工艺的单片机控制系统设计,TP273.4
228、        基于C8051F021单片机的脉搏血氧饱和度测量仪的研制,TH772
229、        基于AVR单片机和曲轴角振动信号的内燃机诊断仪研制,U269.322
230、        基于单片机的双馈风力发电控制系统的设计与研究,TM315 TM301.2
231、        基于MCS-51单片机的油井系统测试仪研究,TE151 TP368.1
232、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PTCR阻温特性测试系统的设计与实现,TN371 TP391.76
233、        基于单片机的武警执勤联动系统设计,TP368.1 E277
234、        加强实践教学对《单片机原理》教学效果影响的研究,G642.304 TP3-41
235、        基于C8051F单片机的光功率计的设计与实现,TH741 TH709
236、        uCOS-Ⅱ在基于C51单片机的超声诊断仪中的应用,TH772.3 TH709
237、        Proteus在单片机教学中的应用,TP3-42 TP311.52
238、        基于单片机的智能电器控制原理及设计,TN86 TN802
239、        μC/OS-Ⅱ在C8051F单片机系统上的移植与应用研究,TP316.2
240、        单片机应用技术培训系统研制,G642.423 TP3-45
241、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高精度电荷校准仪的设计,TP212.1 TM933.23
242、        基于单片机的电除尘高低压一体化控制器,TP273 TP202 TP271.4 X701.2
243、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手持式气体检测器的设计,X831 TD712.55
244、        基于单片机AT89S52的智能岩体声发射监测仪的设计,TH73 TU457
245、        基于ATmega128单片机的线缆检测系统设计,TM246.5 TP274.5
246、        基于196单片机控制的新型原动系统仿真器及其软件设计,TM743
247、        基于单片机的通用控制器设计与实现,TM571.61
248、        基于HCS12单片机的智能车底层控制系统研究,U463.6
249、        基于单片机与CPLD的转动惯量测试系统的研制,TP399 V435.6
250、        单片机系统应用研究,TP311.132.3
251、        基于单片机的音乐信号处理系统研究,TM76
252、        DPJ001基于AT89C51单片机倒车防撞报警系统设计
253、        DPJ002MCS-51单片机温度控制系统
254、        DPJ003基于单片机的温度控制系统
255、        DPJ004PLC在变电站变压器自动化中的实现
256、        DPJ005PLC电路在备用自动投入中
257、        DPJ006PC机与单片机串口通信
258、        DPJ007自动加料机控制系统
259、        DPJ008智能型充电器的电源和显示的设计
260、        DPJ009智能充电程序
261、        DPJ010直流斩波器
262、        DPJ011镇流器生产自动检测系统开发
263、        DPJ012用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
264、        DPJ013OFDM通信系统基带数据
265、        DPJ014仓库温湿度的监测系统
266、        DPJ015CDMA通信系统中的接入信道部分进行仿真与分析
267、        DPJ016单片机程序控制语音播放
268、        DPJ017单片机串行通信发射部分设计
269、        DPJ018单片机串行通信发射机
270、        DPJ019单片机的多功能智能小车
271、        DPJ020单片机的数字钟设计
272、        DPJ02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
273、        DPJ022单片机实现温度远程显示
274、        DPJ023单片机作息时间控制
275、        DPJ024电动智能小车
276、        DPJ025电信运营商收入保障系统
277、        DPJ026点阵电子显示屏
278、        DPJ027电子时钟
279、        DPJ028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
280、        DPJ029基于EDA和单片机技术的逻辑分析仪设计课件
281、        DPJ030基于GSM短信模块的家庭防盗报警系统
282、        DPJ031基于GSM模块的车载防盗系统设计
283、        DPJ032基于单片机的电器遥控器设计
284、        DPJ033基于单片机的数码录音与播放系统
285、        DPJ034基于单片机控制的霓虹灯控制器
286、        DPJ035基于网络的虚拟仪器测试系统
287、        DPJ036气体泄漏超声检测系统的设计
288、        DPJ037全遥控数字音量控制的D类功率放大器
289、        DPJ038数控直流稳压电源
290、        DPJ039数字密码锁设计
291、        DPJ040数字抢答器
292、        DPJ041水箱单片机控制系统
293、        DPJ042同步电机模型的MATLAB仿真
294、        DPJ043悬挂运动控制系统
295、        DPJ044基于ST62单片机的称重显示控制器
296、        DPJ045变压器瓦斯保护毕业论文
297、        DPJ046河北某变电所毕业设计(超详细)
298、        DPJ047红外遥控密码锁的设计
299、        DPJ048基于51单片机的电阻炉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
300、        DPJ049基于51单片机的红外抄表系统设计
PS,毕业设计实物lunwen代做,QQ1261720782
301、        DPJ050基于51单片机的遥控电子钟系统设计
302、        DPJ051基于51单片机的自动往返小车设计
303、        DPJ052基于51系列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调速闭环系统设计
304、        DPJ053基于FPGA的指纹识别系统设计
305、        DPJ054基于PIC单片机的出租车计费系统
306、        DPJ055基于PLC的电梯控制系统设计
307、        DPJ056基于PLC的锅炉温度串级控制系统设计(全套)
308、        DPJ057基于PLC控制的全自动剪板机系统设计
309、        DPJ058基于plc控制的数字电子钟设计
310、        DPJ059基于单片机的数字万用表设计
311、        家用防盗报警(电路图,程序,论文)
312、        防盗拨号报警(电路图,程序,论文)
313、        防盗防火拨号报警系统(电路图,程序,论文)
314、        数字显示温度计(电路图,程序,论文)
315、        无线数显远程温度计设计(电路图,程序,论文)
316、        路温度巡回测量系统设计(可设定上下限报警)(电路图,程序)
317、        电子血压计(电路图,程序,论文)
318、        基于51单片机语音存储与回放系统(电路图,程序,论文)
319、        基于AD7755智能电能表的设计(电路图,程序,论文)
320、        基于单片机的智能玩具车系统设计(电路图,程序,论文)
321、        电子播报记事器(电路图,程序,论文)
322、        限电自动控制器(电路图,程序,论文)
323、        点焊机器人(结构图,论文)
324、        家用电风扇逻辑控制电路(电路图,论文)
325、        洗衣机控制面板设计(电路图,程序)
326、        交通灯控制系统(电路图,程序,论文)
327、        出租车计价器(电路图,程序)
328、        两路温度测量,冷水,热水(电路图,程序)
329、        19、16位LED电子钟(电路图,程序)
330、        20、16位点阵LED(电路图,程序)
331、        21、FID在门禁应用中的电路设计(电路图,程序)
332、        22、二维条码PDF417编码(程序,论文)
333、        23、基于51单片机的多功能电子定时器的设计与实现(电路图)
334、        24、基于凌阳单片机语音存储回放系统(程序,原理介绍)
335、        25、温度控制电路(电路图,汇编程序)
336、        26、基于单片机的简易无线防盗报警器的设计(电路图)
337、        27、8路抢答器(电路图,PCB版图)
338、        28、电子称(电路图)
339、        29、无线遥控点滴输液控制器(电路图,程序)
340、        30、遥控密码锁(电路图,汇编程序)
341、        31、语音报数电子称(基于51和ISD1420)(电路图,程序)
345、        35、基于三维小波变换的图像序列编码方法(论文)
346、        36、基于开关电源技术DC,DC变换器技术(论文)
348、        38、基于DSP的电容电流实时测量的研究(论文)
349、        39、采用磁敏三极管设计风速测量显示电路研究(论文)
350、        40、超声波测身高(论文)
351、        41、湿度、温度测量系统(论文)
352、        42、基于数字温度传感器的多点温度监测系统(论文)
353、        43、智能型纸张强度测试仪(论文)
354、        44、可任意设置奇偶脉冲发生驱动电路(基于单片机的高精度方波信号发生器)
356、        46、数字电容测量(电路图,程序)
357、        47、多USB接口的局域网接入技术的实现(论文,电路图)
358、        48、基于全数字锁相环的位同步时钟恢复设计(电路图,程序,论文)
359、        49、数字式电容测量电路的设计(电路图,程序,论文)
360、        50、数字水印技术(MATLAB,程序,论文)
361、        51、图像拼接程序
362、        52、数字万用表(论文)
363、        53、图像修复程序
364、        54、悬挂运动控制系统(程序,论文)
365、        55、远程数据采集系统(程序,论文)
367、        57、按键显示电路图(16键)
375、        压力容器液位测量
376、        多功能遥控小车
377、        基于RS232的仓库多点温度、湿度、气压检测系统
378、        自动控制升降旗系统
379、        基于RS485的温度报警系统
380、        基于模糊算法的水温控制系统的设计
381、        多分机电话交换机
382、        简易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383、        基于单片机的电话智能控制器
384、        电子称
385、        红外线自动调光台灯
386、        红外触摸屏
387、        电子抢答器
388、        滚动式广告窗控制
389、        家庭无线控制红外光栅报警系统
390、        用单片机控制的多路测温测控仪
391、        函数信号发生器
392、        基于模糊PID的注塑机温度控制系统
393、        基于单片机的数字人体心率计的设计与实现
394、        基于状态机的语音电子密码锁设计
395、        多功能语音提醒器
396、        智能窗帘
397、        数控直流稳压电源的设计
398、        数控恒流源设计(或波形发生器)
399、        校园时间作息系统
400、        单片机方向 (信号发生器或教室灯光管理系统)
PS,毕业设计实物lunwen代做,QQ1261720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