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PWM 频率设置成多少合适?电机可以转动,但是发烫!

楼主(2019-08-20):
控制板:NUCLEO-F410RB
驱动器:DRV8825 步进电机驱动板模块
电机:驰海电机 2相4线 (带减速器)减速比 1:250 步进角:0.072°/step

现在的问题是,电机可以转动,但是几分钟后开始发烫。对于PWM脉冲应该设置成多少不太明白,请大佬们帮忙讲一下。电机参数标注是 步进角 0.072°/step。我自己算的是360°/0.072°=5000.我的理解是如果要使电机每秒转一圈,就将频率设成5kHz 但是我知道步进电机启动需要频率小一些。因此在cubeMX里,我设置为3分频(我的时钟为100M),3分频以后差不多33M,  设置成向上计数29999. 3M/29999算下来差不多是1kHz左右的启动频率。电机可以正常转动,但是一会就发热了,请问这样设置有什么问题。截图是cubeMX的配置参数及其他相关图片。

网友A:
电流设小点看看;

网友B:
没说电机参数。 不过这类高减速比的步进电机,减速又不是谐波的,通常是高阻小电流的小电机,电流设得太大,发热会比较明显。 内阻可以测,电流越大,相对损耗越大

  驱动芯片是恒流驱动方式的,如果你的应用是在低速环境,可以考虑降低电流、电压。如果必须设定这么大电流才能正常带载,又是需要持续转动的场合,可能要考虑选一款尺寸大一点,内阻相对低的电机

网友C(2019-09-19):
是不是功率不够啊

网友D:
只有电机本身发烫吗

网友E:
负载是多少

网友F:
减速比改变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