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如何判断无uart接收

楼主(2019-08-20):
pc上每秒钟发送一次串口数据给stm8,stm8把接收到的数据显示到lcd1602上,现在想加一个功能,5秒内如果接收不到数据则在lcd上显示无数据,这个要怎么实现?

网友A:
开个定时器超时五秒就认为无数据,然后就清除定时器计数

网友B:
这个办法可以, 定时器累加, 收到数据那边清掉这个累加器, 如果累加到5S 触发显示

网友C(2019-09-19):
走中断啊 试试

网友D:
调试的时候就能看见啊

网友E:
调试的时候看看进不进中断啊

网友F: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