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AN通讯工程问题

楼主(2019-08-20):
官网提供的CAN_Sample工程,如何去除报文过滤,接受全部报文?
是将CAN_SetFilterParam( 1, 1, CAN_FILTER_MASK_MODE, FILTER_IDE_STD_EXT_BOTH, (CAN1_RECV_DATA_ID2 & CAN1_RECV_DATA_ID12));函数中的第二位改为0就可以吗?

网友A:
AC781x的CAN模块必须要启用至少一路硬件通道,如果要接收全部报文,        canConfig.filterList = g_canFilterTab;//赋值过滤器设置list把这句注释就好,不给他指定自己过滤列表,CMSIS包驱动在初始化的时候会用自己默认的过滤列表,默认接收所有报文。

网友B:
删除过滤器设置这部分代码,不去设置filterList,接收CAN网络上所有报文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