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高频变压器

楼主(2019-08-20):
最近有一个项目用到了12V转1000V的直流生成高压电路(功率较小),在网上找了一部分资料,大部分用TL594等PWM控制器,然后接高频变压器,经倍压电路实现。  PWM控制器,倍压电路整的差不多了,高频变压器的选择有高手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A:
和降压的一样,要注意的是升压测的绝缘处理

网友B:
高频变压器升压比高的时候(这样倍压可以少几个环节),第一个重要的参数是主电感在允许范围尽可能的小,这样有利于减少匝数,提高线圈本身谐振频率,另一个重要的是注意分布参数,一个高升压比变压器,当分布电容很大时候,则你的方波斜率会上不去,升压比就提不起来,由于功率小,次级线圈圈数多,减少分布参数的做法一般是分段集中绕制,知道过去分体式高压包吗?就是这个意思。这样有利于减少寄生电容,提高方波斜率和变压器基本谐振频率,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提高升压比,用最小的倍压环节实现高压。

网友C:
还好了,变压部分输出不要太高压了,因为你输出功率比较小,可以考虑多加几级被压来实现高压输出。

网友D(2019-10-17):
基尼瓦拉物理

网友E:
拆一个老显示器的背光驱动

网友F(2020-07-21):
      正弦波逆变器输出的是同我们日常使用的电网一样甚至更好的正弦波交流电,因为它不存在电网中的电磁污染。

      正弦波逆变器提供高质量的交流电,能够带动任何种类的负载,但技术要求和成本均高。
逆变器根据发电源的不同,分为煤电逆变器,太阳能逆变器,风能逆变器,核能逆变器。根据用途不同,分为独立控制逆变器,并网逆变器。
世界上太阳能逆变器,欧美效率较高,欧洲标准是97.2%,但价格较为昂贵,国内其他的逆变器效率都在90%以下,但价格比进口要便宜很多。
除了功率,波形以外,选择逆变器的效率也非常重要,效率越高则在逆变器身上浪费的电能就少,用于电器的电能就更多,特别是当你使用小功率系统时这一点的重要性更明显。
    华科大高端研究团队定制电源,电源的领先者,为军工定制多年,军工品质值得信赖。
    逆变电源采用SPWM和CPU控制技术,主电路采用进口功率模块。可以把12V/24V/36V/48V/60V/1 10V/220V直流电源转换为AC220V/50Hz稳压、稳频、噪声小纯净正弦波交流电源。
欢迎前来选购

官方网址:http://www.senmuleish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