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相关电路的电压并联负反馈

楼主(2019-08-20):
电压并联负反馈”是基本四类反馈类型之一,应该是非常基础的东西。关于此,这里将给出一些说明,从中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

网友A:
搬个小板凳

楼主:
“电压并联负反馈”,显然输出是电压。而反馈与输入并联,那么就应该考虑电流模(包括输入反馈)。为此,下面就引入CFA模型下的反馈电路。

楼主:
CFA模型下的反馈系数

HWM
@eyuge2 :应该是ii(运放反馈端的输入电流,这里方向取了内到外),且I=0。反馈系数定义为输入为零(I=0)时的放大器(运放)输入与输出之比。
最好写成F=If/U0,不要直接用Ii
HWM
式子有误,应该是:F ≡ ii / uo (I=0)

楼主:
注意,上面是忽略了运放的输入阻抗ri后,才得到反馈系数为-1/R

下面,考察一下CFA运放的输入电流。

楼主:
CFA运放的输入电流

楼主:
注意上面CFA运放跨阻Zm的绝对值趋于无穷大后,其输入电流趋于零。这表明CFA运放电路也具备了虚断特性

下面,分别看看CFA和VFA运放构成的I~V电路。

楼主:
CFA运放构成的I-V电路

楼主:
VFA运放构成的I-V电路

HWM
式子有误,应该是:Zmf = - R A /(1+A)

楼主:
注意上面两个电路,虽然看似一样的I~V电路,但其运放和反馈不同,所以相应的反馈系数也不同。

不过,最终的闭环跨阻是趋于一致的。

楼主:
“地板”层中的式子有误,应该是

    F ≡ ii / uo    (I=0)

"9楼"层中的式子有误,应该是

    Zmf = -R A /(1+A)

特此更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地板”层中的式子有误,应该是

    F ≡ ii / uo    (I=0)

不管电流源,就当开路,F=IF/U0,A0=U0/Ii.把反馈环节,正向放大环节分解,再组合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电流源,就当开路,F=IF/U0,A0=U0/Ii.把反馈环节,正向放大环节分解,再组合行吗? ...

电流源为零就是开路。

这里计算反馈系数的过程就是:

1)输入为零,即I=0(电流源开路)

2)去除运放,然后在其输出端加一个电压激励(uo),再观察其输入端的电流(ii)。

3)最后就是按定义得

    F = ii / uo = - 1/(R+ri)

注意这里的参考方向,由其得出一个负号。

网友A:
提两个问题,纯粹是探讨,如有不对的地方还请见谅!
1.运放就是常用的VFA运放,这个电流源输入的负反馈电路应该也是能正常工作。(有些小电流的检测电路就是这样的)
这种情况下,怎么解释。

2.如果两级运放,第一级使用CFA运放,电流源接在正相输入端,反相输入端接地。第二级使用VFA运放,本级接成反向比例放大器。
第二级的输出通过电阻接回第一级的正相输入端,构成级间负反馈。
这种情况,又怎么解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提两个问题,纯粹是探讨,如有不对的地方还请见谅!
1.运放就是常用的VFA运放,这个电流源输入的负反馈电路 ...

1.运放就是常用的VFA运放,这个电流源输入的负反馈电路应该也是能正常工作。(有些小电流的检测电路就是这样的)
这种情况下,怎么解释。

见9楼。不看跟帖的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提两个问题,纯粹是探讨,如有不对的地方还请见谅!
1.运放就是常用的VFA运放,这个电流源输入的负反馈电路 ...

2.如果两级运放,第一级使用CFA运放,电流源接在正相输入端,反相输入端接地。第二级使用VFA运放,本级接成反向比例放大器。
第二级的输出通过电阻接回第一级的正相输入端,构成级间负反馈。

想想两级运放级联,等效个什么东西?
提示:两个三极管级联,叫达林顿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运放就是常用的VFA运放,这个电流源输入的负反馈电路应该也是能正常工作。(有些小电流的检测电路就是这 ...

确实没有注意看9楼。不好意思!
楼主的主要观点是电压并联反馈的运放是CFA运放,所以没有注意他后面用VFA运放举例。

但是9楼的例子有错误。
1.对比8楼和9楼,反馈的拓扑结构没有变,都是电压并联负反馈。那么反馈系数的量纲怎么发生了变化。
8楼是电阻的倒数,9楼变成了1,是什么量纲。
2.9楼,忽略这个词不妥当。后面说了ri是无穷大,反馈电阻与ri是串联关系。怎么就得到F=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没有注意看9楼。不好意思!
楼主的主要观点是电压并联反馈的运放是CFA运放,所以没有注意他后面用VFA ...

CFA是跨阻放大器,相关反馈系数是“跨导”。VFA是电压放大器(其增益无量纲),相应的反馈系数同样无量纲。

CFA理想输入阻抗为零,而VFA理想输入阻抗是无穷大。

上面所说的都是极为基础的概念,本不该再次重复的。

至于VFA用于“电压并联负反馈”,其实已经不是简单的电压并联反馈,所以建议你去看相关的反馈理论。

楼主:
不过,有一句话我觉得有必要在此重复强调的,那就是

反馈系数有其定义,且需先确定放大器的类型。反馈系数与采用什么端口网络参数形式无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CFA是跨阻放大器,相关反馈系数是“跨导”。VFA是电压放大器(其增益无量纲),相应的反馈系数同样无量纲 ...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电压并联反馈,按照书上说的,输出信号应该是电压,反馈信号应该是电流信号。
所以F的值是电流除以电压,量纲是电导,或者说单位是电导的单位。

这难道也错了吗?

“VFA用于“电压并联负反馈”,其实已经不是简单的电压并联反馈,所以建议你去看相关的反馈理论。”
VFA用于“电压并联负反馈”,这个用模拟电路的书上的知识就解释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电压并联反馈,按照书上说的,输出信号应该是电压,反馈信号应该是电流信号。

看那个“剖析《模拟电路》”中反馈理论部分,当然也可以参考其它资料。从中可以发现远比“基本反馈”类型丰富得多的内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电压并联反馈,按照书上说的,输出信号应该是电压,反馈信号应该是电流信号。

用于VFA上的电压并联放大器,前向放大路上,必有一个反馈电流转电压的环节,但没有指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