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低漏电兼高速的二极管

楼主(2019-08-20):
耐压75~100V,100mA电流,反向漏电120度70V小于30nA,反向恢复时间小于150nS

xch
高温120度70V小于30nA,这个做不到
xch
说得好像是 4148

楼主:
现在方案是把低漏电二极管与开关二极管串起来用,有兼有二者特性的就更好了

网友A:
FLLD261, IR < 30nA , 就是trr=400ns, 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LD261, IR < 30nA , 就是trr=400ns, 稍大。

那还不行,刚测试过低漏电二极管与开关二极管恢复时间,差得不是一点点,几毫安(使用中峰值电流),

开关二极管恢复时间在50nS内,反向峰值电流只有0.1mA多;

而低漏电二极管二极管恢复时间100多纳秒,尾巴长,反向峰值电流有1.7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