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物联网卡常见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2019-08-20):
 如今,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物联网卡的存在了,物联网卡在我们生活中的应用十分广泛,但是有些用户对于物联网卡这一方面还是有很多的问题,下面中景元物联归纳了关于物联网卡的一些常见问题,并且做了详细的解答。
干货!物联网卡常见问题解决方案

  物联卡正常使用前提:物联卡长期正常使用的必备条件:每月必须按时提前缴费、时时查询套餐剩余流量和短信金额、流量套餐没生效,千万别使用,最好安装流量监控软件提前设置断网(因为物联卡所有的查询数据都有延迟)

  1.延时问题:一般情况下,物联云的数据是比实际的数据延迟48小时,我们的系统比物联网的数据是延时24小时,导致我们系统看到延迟,可能引起的有以下几种情况:

  ①客户已经有流量产生,是激活状态,我们系统还是沉默期,看不到使用情况;

  ②客户的卡已经超停,我们的系统使用的流量远远少于物联网上查的数据,或者还是沉默期;

  2.激活问题:一般情况下,物联网卡插到设备上即可通电激活,若是不能激活需要把卡放到手机上重新设置APN,接入名称和接入点CMIOT设置好激活后再插入设备即可使用;

  ①卡通电不能激活,需要放在手机上重新设置APN激活之后重新使用;

  ②如果重新设置APN之后依然不能使用,则可能是卡的问题,需要换卡或者是联系移动进行处理;

  3.充值问题:一般情况下,下游或者公众号的充值只提交一次,但是也会出现以下的情况:

  ①充值失败,物联云显示充值成功,但是后台显示运营商接口返回失败,这种情况下实际是充值成功了,但是由于移动后台的原因,订单在后台只显示一次,后期也不会看到充值成功,这种可以告诉客户以物联云为主;

  ②充值失败,物联云显示5分钟内客户连续提交两次,但是我们后台只显示一次,由于移动的接口限制,5分钟内最好提交一次,如果连续提交,会存在系统充值2次,物联云充值一次,这个后期可能要给客户操作退款;

  ③充值失败,物联云显示充值失败,后台显示是充值失败,有可能是充值超时,建议客户过10分钟再次尝试;

  ④叠加问题:一般情况下,移动单月叠加次数不能超过5次,联通和电信单月叠加次数理论上是8次,但是与长周期统一为5次,如果客户当月叠加次数超过规定次数的话是会显示充值失败的。

  ⑤超代付额充值失败:

  a.物联网卡上月使用流量超套餐停用GPRS功能后,若次月进行了充值叠加套餐,GPRS功能仍没有开启,是因上月流量超套餐停GPRS功能,次月必须由移动在月初时通过人工操作统一进行GPRS功能后,届时GPRS功能才能正常使用。

  b.物联网卡当月使用流量超套餐停用GPRS功能后,并当月成功进行了充值叠加套餐,GPRS功能仍没有开启,一般是该卡的费用超代付额度导致,须向移动提工单申请调高代付额度,才能正常GPRS功能。

  4.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

  ①4G变2G:4G变2G需要核对以下几个情况:

  a.客户的设备是否支持4G;

  b.当地的网络是否支持4G;

  c.如果以上都可以,把客户的卡放在双卡双待手机的卡槽1,看下是否是4G;

  d.如果以上都不行,需要提交给移动做故障处理。

  ②突然离线:

  a.卡的状态是否使用正常;

  b.设备使用超流量;

  c.当地网络信号不稳定;

  d.如果以上都不是,提交移动做故障处理。

  5.其他特殊问题:

  ①物联网卡按天计费导致超流量问题:电信卡基础套餐的流量是按照日折算的,客户可以使用流量=(基础套餐的流量/当月日起数)*(当月日期数-激活日期),所以如果碰到客户下旬激活,说自己不能使用了,有可能是超套餐停机了。

  ②达量断网:卡是设置过达量断网的,如果基础套餐使用完了,即使后期叠加了流量,客户也是无法直接使用,需要在后台操作方可使用。

  干货!物联网卡常见问题解决方案.中景元物联表示了解网卡中可能出现的常见问题,学会解决办法可以避免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小问题,提高对物联网卡知识的认识,促进我们生活的便捷,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选择一个正规的物联网卡服务商,对我们之后问题的解决也将起到极大的帮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