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NTC的AD值转电阻值

楼主(2019-08-20):
请问下NTC通过AD模块转换AD值是怎么转换成电阻值的,能不能详细说下

查表啊

网友A:
这取决于硬件设计,一般是串个电阻,根据欧姆定律算出电阻,然后查表算出温度

网友B:
如果是为了测温而不是要知道电阻,则根本不需要计算电阻值,使用比例法。

网友C:
要查表,NTC的温度电阻值不是线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