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12VDCDC开关电源,输入12V时,输出电压多少

楼主(2019-08-2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要看你选择的芯片来定,一般都在1-2v的压差即可。

网友B:
用DC-DC来控制,也就只看你采用的是那种芯片,这类芯片做的好点的,可以到0.8V压降以内,在最低压降,额定功率使用,是安全的,不需要担心。按照最大占空比和你是输入电压,可以推算出理论最低压差来着。
而最高输入电压也看你采用的芯片,只要别超过最大耐压,就是安全的。

网友C:
设备如果值钱,用升降压型DCDC吧,别因小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