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做CANOPEN主站与从站的开发

楼主(2019-08-20):
    运动控制技术的发展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现场总线运动控制系统是当前运动
控制系统应用的主流,基于现场总线的网络化运动控制系统布线简单,系统柔性高,易
于扩展与复用,便于维护与诊断,是运动控制系统的发展方向。
    CANopen是开放的总线技术,广泛应用于自动化生产各个领域,目前国内CANopen
通讯与设备的开发相对滞后,不利于基于CANopen高性能运动控制系统的自主研发与推
广。本文在对CANopen协议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CANopen规范应用于运动控制网络的
优势,提出并实现了基于CANopen协议的运动控制主从站。
    本文首先总结了运动控制系统发展的历程,分析了现场总线运动控制系统的规范以
及应用现状;接着分析了CANopen协议通讯规范及其应用于运动控制的设备规范,着重
分析了CANopen同步机制,并将CANopen同步机制与运动控制相结合,提出了基于STM32
微控制器嵌入式运动控制主从站,并详细描述了嵌入式运动控制主从站硬件与软件的具
体架构。

楼主:
    基于总线通讯的网络化运动控制系统的提出满足了这种需求,所谓网络化运动控制
系统是指构建于控制器与多轴电机伺服驱动器之间,能够实时同步地传输运动控制指令
和接收系统运动状态的网络系统[}2},它的特点是通过串行通讯的现场总线形成一个或多
个闭环运动控制系统,串行总线网络用于在分布的系统之间交换信息与控制信号[3]
    在网络化运动控制系统中,运动控制器与数字智能驱动器之间通过串行网络来交换
控制信息及传感器信号,将控制网络集成到运动控制系统中,取代传统的点对点连线控
制。因此有很大的优势:布线成本低、便于安装、节省维护开销、传输带宽增加、有很
高的可靠性[[4],并有利于网络与设备的标准化。在应用中提高了系统的柔性,也便于实
现系统的诊断与维护。

楼主:
几种硬件方案的比较

楼主:
    工控机+CANopen PCI主站卡,这种方案实现起来简单方便,可以通过主站卡提供
应用接口函数,在图形化操作界面上通过组态的方式完成主站的通讯配置及运动参数设
置,图3-1就是基于这种配置。

楼主:
这种配置操作界面比较简单,但这种操作方式通常是设备生产商为简化自身产品应用而开发,因此软件的应用针对这些设备,其编程功能与特定的设备绑定。尽管CANopen的DS402是得到广泛支持的运动控制协议,配置软件也要求支持标准的EDS设备文件加载规范,但还没有大规模成熟应用起来,因此这种硬件结构在设备组成复杂的网络中就不一定能对所有设备进行配置,也不利于用户自己设置一些底层参数及应用扩展。图3-2采用了这种主站卡+配置工具的方式实现通讯,配置工具只支持赫优信自身的网卡主站与设备,不支持其它设备。

楼主:
也可以通过在PC上开发VC界面来替代配置软件,通过CANPCI卡将主站连接到CAN网络中。这种基于代码的底层开发方式柔性比较好,可以根据应用随时修改代码,适合于自主运动控制系统的自主开发。但是对开发者的编程能力,对CANopen通讯及运动控制规范、对网络设备底层参数与通讯过程的理解有很高的要求,同时要求设计者在运动控制方面有很深造诣。

楼主:
运动控制PLC方案
支持CANopen协议的PLC作为主站节点,完成运动控制功能,这种硬件结构需要工控机作为系统操作站,实现人机界面操作、数据图形显示与配置、报警等功能,图3-3剪板机多轴同步控制系统采用了运动控制PLC

楼主:
这种方案比上述方案更为简单,只需进行简单的PLC编程就可以完成CANopen节点的组态应用。用高端PLC的另外一个优点在于,对开发运动控制系统而言,很多基本的运动控制功能都模块化了,用户将控制要求细化为具体的模块,定义与连接控制模块的输入输出接口就实现了编程。图3-4采用了这种模块化的编程方式。

楼主:
这种近似“黑盒子”方案的优点是在于PLC运动控制的开放性,开发过程简单,PLC运行稳定性好,并且可以将自身开发的代码封装为PLC模块并实现模块的复用,体现了“PLCopen”的思想。这种方案的缺点在于成本较高,不仅在与PLC硬件与编程工控机的成本,它应用了PLC厂商提供的PLC运动控制模块,使用高级PLC运动控制模块需要付费,而且这些封装好的模块是针对特定应用并且是不透明的,例如,Beckhoff软PLC的数控系统模块及风电控制模块,这类模块不适合于实现底层的算法,也不适合使用于运动控制功能简单,对运动控制系统成本要求较高的系统。

楼主:
嵌入式运动控制主从站
在较复杂的应用或者较大的主站系统中,嵌入式运动控制系统可以自带WINCE或LINUX操作系统,软件开发流程简化成标准的任务代码。在简单的主从站应用中也可以不使用到操作系统以简化代码设计,以节省硬件代码与存储器空间。嵌入式运动控制器方案可以利用开源的CANopen代码或者CANopen主站卡来实现主站节点功能。嵌入式主站控制器体积比较小,用途单一,采用了更可靠的总线连接方式,更加适合于工业应用[[41]。嵌入式主站控制器开发的特点在于它与具体控制要求相结合,开发者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选择系统软硬件平台,并且根据应用需求对CANopen协议进行裁剪,即采用CANopen简单的通讯规范与设备规范。嵌入式控制器软硬件底层开发方式相对独立、自主,这种开发具有高度的独创性,体现了CANopen协议开放和易于开发的优点,简单的CANopen嵌入式运动控制器适用于对运动控制性能要求不是很高、大批量的小型设备运动控制系统中,高性能的嵌入式运动控制器可以用在对运动控制速度与精度要求较高的大型多轴设备中。由于嵌入式运动控制器在开发简单运动控制主从站方面的优势,针对项目应用的要求,我们根据CANopen协议简单的功能,利用STM32微处理器为核心开发简单的嵌入式运动控制器,图3-_5是CANopen嵌入式运动控制器主从站硬件。

楼主:
CANopen设备主从站的区别在于应用层的功能,应用层功能与物理层与数据链路层无关,只与软件部分相关。因此在实现简单的主站与从站功能时,运动控制器可以使用相同硬件结构,所以图3-5可以同时做为本文CANopen运动控制主站与从站的硬件架构。

楼主:
    CAN寄存器主要包括:主控制寄存器,用于管理CAN通讯状态,设置通讯模式;主
状态寄存器,用于获取总线当前的通讯状态;发送状态寄存器,用以保存CAN当前的发
送状态;接收与发送相关寄存器,用于保存接收和发送报文数据等信息;配置中断寄存
器用于实现定时中断或者通讯事件中断;控制器根据主控制寄存器配置,通过向发送数
据寄存器写入报文工D与报文数据来发送报文;访问接收报文寄存器可以获得报文的标
识符与数据信息;控制器芯片CAN报文的选择性接收通过配置报文滤波寄存器来实现。

楼主:
    微控制器CAN通讯使用到看门狗定时中断,睡眠中断,错误中断,发送中断,接收
报文中断等,这些中断用以实时实现CAN通讯过程及报文的处理,STM32开发环境设置
了每个中断向量的地址,使用中断资源时只需在开发环境给定的中断函数下面编写中断
操作执行的代码。

楼主:
    A82C250是Philips开发的CAN物理层与数据链路层协议AS工C芯片,用于将
STM32F103ZET6微处理器CAN发送报文引脚TTL电平信号转换成标准的CAN总线信号,
同时将网络上的CAN总线信号电平转换为微处理器可以接收处理的TTL电平,是处理器
与外部CAN网络之间的接口。

楼主:
    STM32F103ZET6通过A82C250芯片与以N网络交换数据,图3-7是以N通信接口的
电路图。微处理器的CAN收发引脚连接到A82C250芯片上,微控制器引脚PB9与PB8分
别连接到A82C250芯片的CAN_ Tx与CAN_ Rx引脚上,A82C250的CAN总线信号CAN_ H与
CAN_ L分别通过DB9接头的第6与第2引脚连接到CAN网络中,这也是CAN协议中约定
的规范,以保证不同CAN控制器节点之间的互联。

楼主:
    CANopen运动控制主从站这种硬件结构较为简单、方便,实现了CANopen通讯物理
层与数据链路层基础,在这种硬件架构下,CANopen协议通过软件定义CAN报文的收发
与解读规则来实现,受微处理器与A82C250芯片性能的限制,这种架构能实现简单的
CANopen主从站功能及简单的运动控制算法。
    如果要求实现复杂的CANopen主从站功能或者运动控制算法,就要求使用高性能的
处理器芯片。高性能的处理器芯片意味着较高的运算频率与较大的数据与代码存储空
间,例如ARMS或者ARM11系列处理器。同时CAN总线控制器芯片可以采用SJA1000或
者用高速FPGA来实现。

楼主:
    本文STM32F103ZET6硬件编程开发采用KE工L MDK开发环境。KE工L MDK是ARM公司
提供的主流开发工具。图3-8是STM32F103的MDK开发环境界面。KE工L软件集成了包
括C编译器,宏汇编,连接器,库管理与仿真调试器在内的开发环境,并且界面友好,
易于调试,软件仿真方面的功能也很完善。

楼主:
CAN通讯底层驱动是在STM32微处理器上实现的,为了便于STM32微控制器的开发使用,意法半导体开发了STM32系列微控制器的固件库代码,提供了一系列与控制器外设配置应用相关的应用函数接口,并将这些代码资源集成到MDK开发环境中。控制器主从站软件CAN通讯部分参考了STM32微处理器的固件库资源,主从站软件中与CAN通讯相关的AP工函数主要有:以N节点初始化与节点管理、以N状态控制、报文标识符滤波,发送/接收报文、设置CAN波特率,设置中断等。这些函数是实现CAN通讯的软件基础。CAN底层驱动是在STM32上实现的,因此CAN底层配置之前要对微处理器进行配置,以使能微处理器与CAN通讯相关的功能。

楼主:
    实现对象字典最简单的方法是在设备存储区内定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块,在存储空
间每个单元按照CANopen规范定义所有的对象,这种方法使用存储区间的物理地址作为
对象字典的索引值,并且每个对象包含子索引的数量是不确定,只能预留好每个对象最
大的空间。这种方式建立的对象字典包含了许多不必要的对象,必然浪费了大量的设备
存储空间。所以对象字典这种实现方法不现实。

楼主:
    设备对象字典结构中包含了实现CANopen通讯功能必须的对象,这些对象包括设备
信息,设备节点工D,设备的过程数据对象的通讯参数与映射参数、服务数据对象信息,
设备节点状态信息、错误管理信息等内容。在要求实现节点监控功能的节点中,对象字
典包括记录各个节点状态信息与监控设置的数据块。
    在运动控制主从站中,对象字典还必须包括运动控制对象,这些对象根据主从站的
运动控制的要求来设置,这种设置要求遵循CANopen的运动控制规范,例如DS401和
DS402规范。主从站的对象定义要与CANopen规范保持一致,使得主从站节点可以与
CANOPEN网络中其它设备相互兼容。
    主从站对象字典是软件中定义的struct_ CO_ Data类型全局变量,软件在任何时候
都可以对对象字典进行访问,对象字典的修改取决于对象的属性与SDO功能,部分对象
根据应用需要设置为不可更改属性,例如设备的类型信息及一些其它的定义。

楼主:
    TwinCAT配置工作站与Beckhoff设备之间的连接通过以太网双绞线相连,事实上构
成了EtherCAT主从站连接,EtherCAT是Beckhoff开发的工业以太网协议,在这种连接
中,配置工作站的网卡与TwinCAT构成了EtherCAT主站,配置的设备例如EK1100总
线藕合器是EtherCAT从站。EK1100总线藕合器的功能是实现EtherCAT信号与K-BUS
信号之间的转换。
    EL6751是Beckhoff的CANopen主站端子,可以实现简单的CANopen主站管理功能。
EL6751通过总线藕合器EK1100与TwinCAT配置工作站相连,从而使得TwinCAT能够
对EL6751进行配置。图_5-2是EL6751的配置界面。

楼主:
    从上图可以看出,EL6751能被配置的参数很少,这意味着EL6751只能实现很简单
的主站功能。TwinCAT能对EL6751进行配置意味着TwinCAT能通过EL6751间接地与CAN
网络交换数据,实现了EtherCAT设备与CANopen设备之间的通讯。
    本次实验方案是用嵌入式主站替代EL6751,与从站端子LC_5100相连接,并且
LC_5100与Beckhoff输入端子KL1408以及输出端子KL2408相连,主站接收到KL 1408
的输入数据后,进行简单的逻辑操作,将结果输出给输出端子KL2408,由于I/O端子
的每个输入输出端口都有标识端口状态的指示灯,因此很容易验证主站的通讯功能,此
外,主站还要实现EL6751的管理功能。
    本次的实验步骤为:阅读EL6751与LC_5100的产品说明书,了解两者对象字典的
设置及功能特点;将EL6751与LC_5100及输入输出端子相连接组成小系统,使用ZLG
的USB-CAN适配器及CANTest软件如图5-3监控系统上电、输入输出及TwinCAT对EL6751
的配置过程并截取整个过程中的通讯报文。

楼主:
    STM32嵌入式从站通过与台达CANopen主站通讯来验证其功能。
    台达CANopen主站通过台达的CANopen通讯模块DCPCOPM-SL来实现,DCPCOPM-SL
是运行于台达SV PLC主机上的CANopen模块,是SV PLC与CANopen网络连接的接口。
DCPCOPM-SL主站模块负责将PLC数据传送到总线上的从站,同时将总线上各个从站收
集返回的数据传回PLC,实行数据交换。
    根据SV PLC产品说明,DCPCOPM-SL CANopen主站符合了DS301通讯与DS402设备
规范,用于支持运动控制PLC通讯,主站支持NMT主站管理服务、心跳报文与节点保护
机制、支持PDO服务以及PDO事件触发、事件触发同步周期及同步非周期的传输方式。
DCPCOPM-SL主站支持PDO的位映射,不支持SDO服务器端功能,只最多支持3个客户
端SDO服务。Delta CANopenBuilde:配置软件通过DCPCOPM-SL主站直接对CANopen网
络进行组态。图5-6是Delta CANopenBuilde:配置软件的界面。

楼主:
    嵌入式从站实现基本的CANopen从站功能:节点状态机控制,过程数据发送和SDO
功能,在应用层对PDO数据进行简单处理。由于主站不支持SDO服务器端功能,相应的
控制器从站不支持客户端功能,即DCPCOPM-SL主站能够对进行嵌入式控制器从站对象
字典进行访问,而嵌入式控制器从站不能访问主站的对象字典。
    控制器从站对象字典的通讯参数在软件中配置,并且与DCPCOPM-SL主站连接,
DCPCOPM-SL主站通讯参数在 Delta CANopenBuilde:中配置,保证主从站通讯参数配置
一致,以保证通讯正常进行。图5-7是DCPCOPM-SL主站配置的操作界面。

楼主:
    工业以太网通信带宽可达100Mbps甚至于1000Mbps,并且有成熟完善的时钟同步
机制与网络延迟预测模型,能实现很小的运动控制周期及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因此基于
工业以太网的CANopen网络化多轴同步运动控制系统是运动控制网络的发展方向,下
一步应该在这方面努力研究,开发出基于工业以太网的CANopen运动控制网络。

网友A(2019-09-19):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B(2019-10-29):
有具体代码吗?发出来让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B:
请问stm32 F4 可以做CANOPEN 主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