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氧指数测定仪该如何使用

楼主(2019-08-20):
  准备工作:

  1、试验要求操作者在尽量在试验前对氧指数测定仪进行一次校准,保证试验数据的精准度。校准之后进行试验,试验要求标准式样至少15根,分别在式样的任意一端50mm处划线,将另一端插入燃烧拄内式样夹中进行试验(不同形式,不同厚度的式样,测试结果不可比)。

  2、在氧指数测定仪试验前先确定初氧的浓度。如果不确定,可在空气中点燃试样,注意观察燃烧情况。如果试样燃烧很快,氧的初浓度选定为18,如果试样在空气中点燃后离火马上熄灭,则根据点火的难易离火后熄灭的情况选择氧的浓度25或更高的氧浓度。

  操作步骤:

  首先开启氧、氮气瓶阀门,调节减压阀,压力为0.2~0.3Mpa。调节微量调节阀,到稳定流速的氧、氮气流通过转子流量计指示,看浮子上平面,并调节至工作位置,与此同时检查仪器压力表指针是否在0.1Mpa处,否则,应调节到规定压力,N2+O2压力表不大于0.03Mpa或不显示压力为正常,超过此压力则应检查燃烧柱内是否有结炭、气路堵塞现象,直至符合要求为止。测试前或改变氧的浓度时,系统必须冲洗30s。

  氧指数测定仪系统冲洗后,用丙、丁烷或天然气点燃试样,火焰长度为6~25mm,点燃试样上端后,立即撤掉火源,并马上开始记时。

  在试样燃烧过程中,观察试样的燃烧情况,如试样燃烧180s以上,或烧掉50mm以上,说明氧的浓度太高,必须降低。如果试样在180s以前或50mm之前熄灭,必须提高氧的浓度。必须测得试样正好在180s或50mm处熄灭时氧的体积百分比浓度。并重复三次,取三次氧浓度的平均值计算。

  以上便是氧指数测定仪的实验操作步骤了,最后,上海千实给大家普及一点小知识,限氧指数法是目前广泛使用的纺织品燃烧性能测试方法,它是指在规定的实验条件下,在氧、氮混合气体中,材料刚好能保持燃烧状态所需zui低氧浓度,用LOI表示,LOI为氧所占混合气体的体积百分数。GB/T5454-1997规定了纺织品燃烧性能试验氧指数法,将试样夹于试样夹上垂直于燃烧筒内,在向上流动的氧氮气流中,点燃试样上端,观察其燃烧特性,并与规定的极限值比较其续燃时间或损毁长度。通过在不同氧浓度中一系列试样的试验,可以测得维持燃烧时氧气百分含量表示的zui低氧浓度值,受试试样中要有40%-60%超过规定的续燃和阴燃时间或损毁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