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EPIC这类Converter 的疑问。

楼主(2019-08-20):
1) 如果SEPIC 那两个电感耦合到一块,那么如何像红线这段话通过耦合系数计算漏感?

2) Dr. Ray Ridley指出那两个电感不能耦合到一块,否则这个电路工作起来不像SEPIC了。

我该相信谁?

网友A:
你这个线路到还是同步SEPIC架构,挺不错的说。
关于SEPIC的电感,分开来,则L1A是储能电感,C是耦合电容,起隔直传递方波能量作用,而L1B则就是一个完全等同于常规BUCK续流电感的东东了。这里QL1是同步续流管,代替常规BUCK的续流二极管地位。
当相位正确时候,则SEPIC的2电感确实可以做到一个磁芯上面去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磁集成,针对于磁集成SEPIC线路我们展开下面的讨论,由于SEPIC架构开关管、电感位置可以有不同变化,下面是分析就针对楼主的线路图来展开:
对于像SEPIC电感,由于有耦合电容的存在,所以其互感系数就不是非常敏感,事实上,当互感非常紧密时候,则C的作用被减弱,更多的变成尖峰耦合、控制用,这时候你可以这样理解,这是一个特殊的1:1变压器的正激线路(这里正激和我们平时理解的正激可不一样,这里开关管导通、负载端输出,开关管截止,负载进行续流,所以是正激,但是这个正激是可以升压的不像传统正激必须限制在50%占空比以下,以实现磁复位),因为1:1.所以增加一个Cblk2,简单而非常有效的实现了无损尖峰吸收。
整个线路,可以对调QH1、L1A,通过反相控制逻辑控制QH1,则变成一个变形的1:1变压器的同步整流反激线路,同样的CBLK2还是尖峰无损箝位电容。
如果针对这样的线路展开设计计算,其实很简单,漏感不是计算的,是由1:1变压器工艺决定的,正因为该线路对漏感不敏感,所以,我们大可以为了简化线圈工艺,采取最简化的变压器工艺来做,最典型的我们甚至可以用共模电感这样的工艺,把L1A和B分别绕到磁环的2边,当然磁芯可就不能用共模电感的高导磁环了。
等设计的变压器工艺确定,则漏感也被同时确定为一个固定的范围值,最后,我们只需要让箝位电容C的容量>>箝位漏感电流和时间内电压不会明显变化的电容值,就可以了。
实际计算很简单,漏感和电感量的比,就是周期时间内漏感作用时间,而电感电流就是箝位(耦合)电流。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电容所需大小和耦合系数是负相关。

@不亦心 :哪来的环流啊?
这里完全没有环流什么事情,他们就没有环,电容耦合方向和磁场耦合方向是同方向,互为并联,磁耦合高,则电容耦合低,取消电容,则可以用一个完全的反激模型去理解,所以不存在环流一说。@不亦心 因为1:1,同名端并联电容去分析,则并不会有基本方波能量通过电容耦合,电容2端将只耦合漏感能量并直接传输到输出端,这样就实现有效的尖峰无损吸收。
紧密耦合漏感太小,环流会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线路到还是同步SEPIC架构,挺不错的说。
关于SEPIC的电感,分开来,则L1A是储能电感,C是耦合电容, ...

真的挺不错,但是环路补偿就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线路到还是同步SEPIC架构,挺不错的说。
关于SEPIC的电感,分开来,则L1A是储能电感,C是耦合电容, ...

再问一下,Acs的检测接到QH1相对应的位置可以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Acs的检测接到QH1相对应的位置可以不???

它们2个的控制逻辑,在这个线路是互为反向,ACS检测是利用导通时候,管子压降采样,因为互为反向,所以不可能换到QH1侧。

网友B:
从权威性判断,后者可信度高。
人家开发了一款专门用于开关电源的频率特性分析仪,而且人家搞工程师培训,现场绕制测试电感变压器。

网友B:
重复了,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权威性判断,后者可信度高。
人家开发了一款专门用于开关电源的频率特性分析仪,而且人家搞工程师培训, ...

你到底在哪里上课啊?整天说录课讲课。都不知道你在哪里讲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到底在哪里上课啊?整天说录课讲课。都不知道你在哪里讲课了。

现在正躺火车上

由于老是要奔波,导致只是断断续续。

楼主:
你断断续续的课到底在哪里上啊?我看我是否有空去听一下你的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Acs的检测接到QH1相对应的位置可以不???

当初为了测试磁集成SEPIC,专门做过实物测试,而且用的也是同步架构,采用典型的磁环2边绕组,和单独磁环电感进行对比,功率目标做到同样的80多瓦负载,电感量一样、圈数一样、线材一样,磁环同型号,效率基本上无差异,区别就是耦合绕组的SEPIC的耦合电容可以用的比较小。而独立电感的必须比较大,否则电容应力会很大,效率有影响甚至炸电容。
全负载效率测试时候,直接是12V进12V出,占空比50%,在耦合电容为独立电感时候一样大的数值时候,效率几乎一模一样,我还记得当时效率做到了91.3%,2个都是,波形测试也未见任何明显区别。

网友C:
to LZ:

先答复你关于耦合系数漏磁的关系,具体看下面。

网友C:
上图中的上面三框就表示了这个关系,其中左图中的M是互感,右图中的LA就是漏感。互感可以由L1和L2以及耦合系数确定。

网友C:
关于SEPIC(或ZETA)是否可以采用磁耦合,这完全取决于具体的设计要求,没有绝对的可或否

下面给几幅图看看。

网友C:
注意上面左右图的比较,别小看了那个C26。

网友C:
上面是相关更具体的原理图和说明。

网友C:
上面是摘自器件手册中的应用图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力表现为链波电流,过大链波电流,电容必须足够多几个并联,否则功率大的时候,直接烧坏。 ...

这里的并联多个小的跟一个大的就不同啦,多病几个等效电阻就小很多了!!!

网友A:
图3的同步整流SEPIC线路真是一个好东西,可惜,凌力特的芯片实在是真太贵了,谁用得起?
当初我测试时候,采用的是3842 + IR2184.MOS管用的是TPCA8048  东芝的贴片MOS,这个虽然复杂点,可至少性价比高啊,现在IR2184可以不用了,直接用EG2131,成本就又更低了3842 +EG2131不到1元钱。

网友D:
我用1:1 变压器,耦合的。没有一点问题。

吃饱撑的研究回字哪种写法更纯真。

你一顿吃几碗饭研究这个?

这一位先生说话锋芒毕露。

网友B:
去电源网问问专业人士吧,这儿没有专业搞电源的(即便是做电源的,也未必做过SEPIC)。
在百度上用关键词SEPIC搜索是没用的,现在是解释为何不行,给个理由,不是简单的搜索某个知识点。

网友B:
楼主顶楼那两个图,会让人误以为ridley的那个评论也是针对第一个图说的那两个电感的!

两个说法不一样,当然是矛盾。

实际情况是楼主移花接木,人家ridley评论的是下图=

不是针对同一个原理图说的,就不是矛盾,顶楼让观众二选一就无厘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顶楼那两个图,会让人误以为ridley的那个评论也是针对第一个图说的那两个电感的!

两个说法不一样, ...

我以为这两个图差不多,因为从另一边看过去就是Inverse SEPIC了。。。尤其是同步整流的接法更加能看出来!!!

是否相同,能否直接套用,就搞不清了,问专家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线路到还是同步SEPIC架构,挺不错的说。
关于SEPIC的电感,分开来,则L1A是储能电感,C是耦合电容, ...

相同的VCdpk-pk下,Lr越小,电流越大

楼主:
基于上述讨论,我还是分开弄吧。反正我也不会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于上述讨论,我还是分开弄吧。反正我也不会变压器。

1:1  变压器共地反激,同名端并联电容,就是SEPIC,这个早有定论,而且典型的SEPIC架构深层分析,早就有结论电感可以耦合,这文献我曾经看见过好多,倒是你顶搂帖子某位不知道是国人还是老外说耦合后不是SEPIC,我还是首次看见,典型属于奇谈怪论。
基于不需要耦合太紧,所以可以用磁环类来做,我当初测试用的就是典型的铁硅铝磁环,2线圈分2侧绕,好处也很明显,总体积会小于2个独立电感,而且电容器应力低非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  变压器共地反激,同名端并联电容,就是SEPIC,这个早有定论,而且典型的SEPIC架构深层分析,早就有 ...

楼顶的评论搞错啦。Ray说的是下面这个图的两只电感不能耦合。

深感抱歉,最近人糊糊涂涂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顶的评论搞错啦。Ray说的是下面这个图的两只电感不能耦合。

不是“不能耦合”,而是不宜耦合得太紧(almost unity coupling)。

网友B:
http://www.ti.com.cn/general/cn/docs/gencontent.tsp?contentId=143629

这个TI工程师测试结果表明,有无耦合,效率差不多。

这下不知相信谁,发晕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http://www.ti.com.cn/general/cn/docs/gencontent.tsp?contentId=143629

**中人家用的可是多达0.5%,不是差不多,
效率的提升都是一点一点扣出来的,
管他叫sepic还是zeta,顶楼的两个图所述,
个人觉得都不矛盾,一个说松耦合比紧耦合优,一个说使用耦合电感后与独立电感相比传函发生变化(没上下文,猜测的)
TI还有两篇**:
http://www.ti.com.cn/general/cn/ ... sp?contentId=137856
http://www.ti.com.cn/general/cn/ ... sp?contentId=137857